[M3] 分享NXP LPC1788开发板之网络例程应用

楼主(2016-12-16):
主控:lpc1788,512KBflash,96kBSRAM,4kBEEPROM。PHY芯片:lan8720
1.UDP客户端实验现象
2.UDP服务器实验现象
3.TCP服务器实验现象
4.CP客户端实验现象

楼主:
因还有4个文件无法上传,文件太大

网友A:
操作系统研究比较深,楼主还是有一定水平

网友B:
1788这个芯片功能还是很强大的,带液晶显示屏的驱动IC功能

楼主:
好东西要分享给大家

网友C(2017-07-01):
楼主,你好,谢谢你的分享,让我从中受益颇多。我在学习你的例程后,我发现一个问题,为什么你的例程中关于描述符的地址都映射到外设RAM中(0x20000000),只要我映射到片上RAM,网络功能就失败,ping不通,请问这个是为什么呢?按理说描述符只是固定了一个操作地址,放在片内也应该是可以的啊。
; Load region is in internal FLASH, 512KBytes
FLASH 0x00000000 0x80000 {
  ; All code and RO data in in FLASH
  ER_RO 0x00000000 0x10000 {
    startup_LPC177x_8x.o (RESET, +FIRST)
    *.o (+RO)
  }

    ; All non-DMA related RW/ZI data is in internal IRAM
  ISRAM 0x10000000 0x10000 {
    *.o (+RW)
    *.o (+ZI)
  }

  ; DMA buffers need to be located in peripheral RAM, but not pbufs
  PIRAM 0x20000000 0x8000 {
    lpc17_emac_zcbuffs.o (+RW, +ZI)
        mem.o (+RW, +ZI)
  }
}

网友B(2018-01-23):
这个最大支持多大的屏幕~~

网友B:
这个最大支持多大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