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请教:LINUX实时性到底咋样?

楼主(2016-12-16):
LINUX是非抢占型的,是线程制,如果某一个线程出不来,此时若发生一个按键动作,比如智能家居里的无线开关来的一个开灯的动作,那么,LINUX就不执行这个开灯动作了。那如何做到LINUX实时响应开灯动作而不会陷入某一个线程不出来?软件写得非常牛?还是切换回UCOSII这种实时操作系统?但安卓(LINUX变种,此处当LINUX一回事)平板、手机各种操作也很实时呀?难道就是软件写得非常牛避免死在某个线程里?

只要LINUX写得非常牛,就完美做到UCOSII的实时性,是这样吗?

网友A:
linux不能应用在实时性很高的场合,比如说汽车的安全气囊,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 弹出气囊。大家用linux,一是因为他不要钱,不收licence费,二是因为linux功能做得非常非常完善(linux内核大部分都是驱动),用linux去开发对时间要求不高的项目会非常快。 如果一个线程出不来(我理解的是完全占用CPU),那其他线程就得不到执行,那么这个软件设计是有问题的。

楼主:
除了你举得这个安全气囊,或者航天飞机(用VxWorks)等等这类事关人命、或者非常很重要的场合,不能用LINUX,那其它的也要求实时性,比如我举得智能家居按下开关开灯关灯,都是可以用LINUX的,如果软件写的过关的话,都是能保证实时性的,比UCOSII/III还先进,后者某些模块是收费的比如TCP/IP,比较下来,还是用LINUX好些,功能还全,还免费,还成熟。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B:
试试rt-linux......

网友C:
其实Linux 2.6以后的版本都支持内核抢占了,现在高版本的内核实时性能也不错。mainline已经实现了很好的软实时,对于像多媒体应用等实时应用已经满足了。但是对于硬实时目前还不能保证,可以通过打补丁的方法实现一定的硬实时。

网友D:
主要看要求响应的时间,linux保证毫秒级的没有问题。如果要求比这高则很难了,不是不能实现,需要很多的软件设计保证了。
遇到这样的情况主要先考虑需求。

网友E:
抢占内核跟实时性是两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