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用stc12c5616AD做的一个东西,有一个问题。

楼主(2016-12-16):
在调试的过程中有一个问题,如果外部供电经电源模块处理后到单片机,继电器工作就不正常(应该是单片机在此时不能正常工作),如果外部跳过电源模块直接接在5V上,却能正常工作,这个电源模块在别的应用上是正常的(这个电源模块没有问题),我也怀疑是电源模块的问题,刚好手上有一个现成的5v模块,外部供电经这个5v模块到板子上,结果,还是一个鸟样。还是不能正常工作。程序没有问题,因为在直接5v供电的情况下能很正常的工作。望高人指点一二。

网友A:
电源模块的输出是不是5V,电流多大?

网友B(2017-02-18):
应该是电源模块不稳定造成的,功率不够或高频干扰太多,首先在电源模块附近加个大容量稳压电容看看继电器动作时是不是能稳定输出5V,然后在MCU的VCC脚附近加0.1微法滤波电容试试。还有就是检查一下继电器的型号,驱动电压是否符合驱动要求。

网友C:
继电器线圈并联了二极管没有反压要释放掉。

网友(2017-04-14):
电源驱动不足吧

网友D:
示波器看电源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