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电路] 对pcb板进行分区设计,把高带宽的噪声电路与低频电路分开

楼主(2016-12-16):
怎么进行区分两个电路

网友A:
如果是单面铺地,就分区设计,双面也一样,这两个区的地通过0R电阻或者磁珠相连接,你试试吧,如果有效记得回复我。

网友B:
设计两个返回路径(地),磁珠(电阻)隔开

网友:
加一个电容隔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