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关于12位AD转换器问题

楼主(2016-12-16):
  用proteus仿真单片机AD转换,12位ADC,输入电压范围正负10V,可当输入7.8V,正常显示,输入7.9V,则显示8V,为什么会这样呢?电路完全按照数据手册上搭的没错,可就是精度问题没办法。我读取16位AD转换后的数据后加起来除以2^16乘以20,为啥精度会丢失呢?

网友A:
proteus不靠谱,搭实际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oteus不靠谱,搭实际电路。

话是这么说,可仿真不成功不敢轻易下手搭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话是这么说,可仿真不成功不敢轻易下手搭

仿真只能作为参考,以实际为准

网友C:
你要是12位AD,不应该显示7.9,最少要显示7.895才符合12位精度。。
另外楼上说的没错,仿真不可信。尤其是你这个模拟精度的问题。
也许原理一切正常,买来水货的元器件就不行,这个如何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是12位AD,不应该显示7.9,最少要显示7.895才符合12位精度。。
另外楼上说的没错,仿真不可信。尤其是 ...

嗯嗯,是的,可能仿真不可信

网友D:
protues的万用表位数不够,用探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