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的电流问题

楼主(2016-12-16):
弱弱地问一下,是不是gs的压降决定该mos管提供的电流有多大(电流值在极限参数内)

网友A:
看MOS管输出特性曲线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MOS管输出特性曲线图,

http://wenku.baidu.com/view/f47e88a4284ac850ad0242bb.html
比如说AO3401吧,这个怎么看,能给解释一下吗?最大电流是4.2A,这是gs为12V还是10V时的最大电流?
如果我要输出3A的电流,gs的电压应该控制为几伏才行?

网友B:
电流要由负载决定。

网友C:
MOS管的电流不单单由Vgs来决定,还跟Vds之间的压差有关;所以看曲线要结合看,不能只看Vgs曲线;
打个不能再简单的比方:Vgs是水阀门,它的开度在一定程度决定着水流的大小,可是你不能忽略了水压(Vds压差);
所以。你看曲线时,有比如Vth=1.5V时打开MOS管,此时处于变阻区,这个时候,Vgs升,其对应的Id也在上升,但是如果VDS过小(最小也不能少于:Vgs-Vth),那么,它就进入了饱和区,也就是我们说的恒流区,这样怎么增加Vgs电压,它都是一条平衡的线,所以,你对应看Vds曲线时可以看到。
希望我的说解解释了想要问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MOS管的电流不单单由Vgs来决定,还跟Vds之间的压差有关;所以看曲线要结合看,不能只看Vgs曲线;
打个不能 ...

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但是我有这个疑惑,如果作为开关特性使用,ds端的电压一般不是近似为0吗?这个图,怎么看?
这是AO3401的截图,如果实现要达到3A的,s极接5V或8V电源,栅极的电压为几伏比较合适?
麻烦大侠给说一下,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好好看看书吧

回答的很好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但是我有这个疑惑,如果作为开关特性使用,ds端的电压一般不是近似为0吗?这个图,怎 ...

你既然看了datasheet,可曾注意到RDS(on)这个参数?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但是我有这个疑惑,如果作为开关特性使用,ds端的电压一般不是近似为0吗?这个图,怎 ...

“如果实现要达到3A的,s极接5V或8V电源,栅极的电压为几伏比较合适?”
即使同一型号同一批次的管子,每一支都不大一样,需要手动调节。而且,温度变化了,漏极电流达到3A所需要的门极电压也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既然看了datasheet,可曾注意到RDS(on)这个参数?

看到了,这不是导通电阻吗?
这些问题过去没有研究过,这次还请大侠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实现要达到3A的,s极接5V或8V电源,栅极的电压为几伏比较合适?”
即使同一型号同一批次的管子,每 ...

是,你说的这些我懂,但是要根据所需电流的大小去选择gs的电压,毕竟还要参考datesheet的,不能随便去试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你说的这些我懂,但是要根据所需电流的大小去选择gs的电压,毕竟还要参考datesheet的,不能随便去试 ...

你在6楼问:“如果作为开关特性使用,ds端的电压一般不是近似为0吗?这个图,怎么看?”
这时看输出特性曲线族各曲线几乎重合的那部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但是我有这个疑惑,如果作为开关特性使用,ds端的电压一般不是近似为0吗?这个图,怎 ...

难道你想做恒流源?如果想要输出3A,仅仅靠Vgs=N-v是实现不了的。如果作为开关功能。那就很简单了。根据Vgs曲线,你Vgs电压大于2V就可以达到4A了;但是你说你必须要严谨的3.0A恒流,那你得复杂点;另外,你说作为开关特性,DS端电压一般不是近似为0嘛?这个话我无法理解!

网友F:
在有些场合Vgs越大,电流越大,比如MOS管控制led灯的亮度,

网友G:
这个还得看你的实际电路吧,mos管是靠地还是靠电源,电路中负载的阻抗有多大也决定了Vgs对实际电流的影响,之前说水流的那个就挺好,一开始学mos管的时候就是想象成水流的形式记得。

网友H(2017-06-09):
引用 网友D:
楼主好好看看书吧

=-=不懂这样回答的意义,仿佛是一个对一个急需钱的人说好好工作啊!虽说不是义务回复别人的疑问,但是既然不愿意解惑,又何必回这一句呢?不懂这种心态

网友I:
是由负载决定的

输出电流的能力由门极控制(如果热能够满足要求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