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一个干鞋器的电源指示灯电路,电阻和LED并联如何运行

楼主:
拆了一个很简单的干鞋器的电路。就是搞不懂这个指示灯怎么能并联用呢?

一般指示灯电路,不就是左下角的那个电路吗?
拆机的指示灯和电阻

网友A(2016-12-16):
你那干鞋器本身是个大电阻,电流几十毫安,正好点亮LED。并个电阻防止LED反向击穿坏掉。

网友B:
指示灯电路串在主回路里的。这种电路电流不会大于20mA,估计就几mA。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指示灯电路串在主回路里的。这种电路电流不会大于20mA,估计就几mA。

确实没考虑干鞋器是个大电阻的问题,这样串在主回路的话说的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聯回路的电流再大也可以的,LED上并聯的电阻再适当減少,而LED再串聯个电阻即可。 ...

直接串联上去,LED亮了,估计是电流太大,电阻一直冒烟。

网友D:
引用 楼主:
直接串联上去,LED亮了,估计是电流太大,电阻一直冒烟。

再找找,看是不是还有只二极管?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串聯回路的电流再大也可以的,LED上并聯的电阻再适当減少,而LED再串聯个电阻即可。 ...

自我了断,你还真会用词。
“串聯回路的电流再大也可以的,LED上并聯的电阻再适当減少,而LED再串聯个电阻即可。”
这头两句是对的,末了一句可就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自我了断,你还真会用词。
“串聯回路的电流再大也可以的,LED上并聯的电阻再适当減少,而LED再串聯个电 ...

你意思对的,但K“用词”哪里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再找找,看是不是还有只二极管?

确定没有二极管了,就这么简单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我了断,你还真会用词。
“串聯回路的电流再大也可以的,LED上并聯的电阻再适当減少,而LED再串聯个电 ...

现在问题就是流过led的电流太大,电阻冒烟了,我反而觉得再串个电阻是个很好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错在哪里?LED此时不串个电阻来限流,要让它隨时了断吗!
蚂蚁大自我了断,现实大义灭己,为本坛立下典笵, ...

我也觉得这里应该再串个电阻。

网友F:
引用 网友C:
错在哪里?LED此时不串个电阻来限流,要让它隨时了断吗!
蚂蚁大自我了断,现实大义灭己,为本坛立下典笵, ...

我有个疑惑:电路里就是那么多的电流,一个并联的电路就需要每一条支路去分摊那些电流,与其就用两条支路,多几条支路不是更好的选择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这里应该再串个电阻。

再串个电阻限流,电路是否许可?原设计LED并联电阻就是为了加大供给电路的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再串个电阻限流,电路是否许可?原设计LED并联电阻就是为了加大供给电路的电流。
...

LED并联电阻是为了限止LED两端的电压,所以不该再在LED支路里串个电阻。

网友G(点评):
谢! 那么,冒烟电阻只能换大功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错在哪里?LED此时不串个电阻来限流,要让它隨时了断吗!
蚂蚁大自我了断,现实大义灭己,为本坛立下典笵, ...

Lgz2006“这头两句是对的,末了一句可就错了”所言正确,干鞋器除了考虑制造成本外,还得考虑使用费用,你这个串的电阻会降低干鞋器的效率,增加他的使用费用。

网友H:
电路搞错了吧,肯定有个串联的电阻大概100k到150k之间的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路搞错了吧,肯定有个串联的电阻大概100k到150k之间的阻值

干鞋器没拆,不知道内部的结构。但是其余部分就是一个R//LED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H:
电路搞错了吧,肯定有个串联的电阻大概100k到150k之间的阻值

你说的肯定不对。

网友I:
那个100k到150k之间阻值的高阻值串联大电阻省掉了。

这个干鞋器是直接利用主回路串LED实现电源指示的

因为主回路电阻小电流大,所以再与LED并联一个12Ω小电阻。

看一楼与LED串联的那只电阻棕红黑,就是12Ω。

整个干鞋器电路如下。

看,干鞋器主回路电流大约为220V/1.2kΩ=183mA,对于普通Φ5mm的LED太大了,所以再与LED并联一个小电阻进行大分流,以使LED安全可靠工作。

网友G:
我看帖不看人,只论帖的内容,不是看帖是谁写的。
顶此帖是与我16楼的思路一致,但是tuvw将电路参数计算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I:
那个100k到150k之间阻值的高阻值串联大电阻省掉了。

这个干鞋器是直接利用主回路串LED实现电源指示的

电路就是你说的这样。以前一直运行的很好的,我拆开后,再接上去,电阻就冒烟了,换个20欧姆左右的电阻接上去,搞定。拿结果100欧姆的电阻并联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