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急问,跪求答案

楼主(2016-12-16):
大神,
  STM32的非耐5V引脚,通过10K上拉到5V,会不会烧坏?目前公司的板子就遇到这个问题,IO口坏了,不知什么原因引起的。
  个人感觉不会。。。。。
  十分感谢,在线等。。。。

网友A:
你为何不通过分压电阻拉升呢,这样就可以避免5V的尴尬局面啊。。

网友A:
拉升后要看你的管脚是什么模式,另外可以用万用表测一下PIN的电压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为何不通过分压电阻拉升呢,这样就可以避免5V的尴尬局面啊。。

目前电路板定死了,想看看是不时这个原因烧了

网友A:
STM32的部分IO口可以容忍5V,部分IO口只能是3.3V容忍
到底哪些能够容忍,查看数据手册,引脚标注”FT"的是可以容忍5V的。
比如:STM32F103xCDE_DS_CH_V5.pdf  在我们光盘“8,STM32参考资料STM32中文数据手册"下面

网友B:
恭喜你中招了...肯定是上拉5v 惹的祸...

网友C:
ADC 模式会烧掉IO

网友D:
神马都是浮云,还是按照欧姆定律计算一下吧。

网友E:
IO坏了,一般都是过压、过流、静电等;

瞬间电源电压不稳,或者有电流灌进来,IO就挂了;

不知道你电路怎么连的,可以把上拉电阻去掉,使用STM32内部上拉;

网友:
有些引脚只能用3.3V,高了必然烧毁。。楼主一定不能省略3.3V稳压芯片。。

网友F:
有些管脚说明了的是3.3V的你非用5V,肯定容易搞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