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讯导致限流电阻损坏

楼主(2016-12-16):
产品485通讯用的是图中电路,使用MODBUS通讯。PC机是232转485与我通讯板相连,勾去发送信号是峰峰值11V,±5V的方波。现出现手拉手连接的通讯板全部损坏,所有的4.7ohm电阻都明显损坏,有的485转换芯片也坏了,师傅说是11V电压太大,系统是5V的。可是我查看这个芯片能最大接收±12V呢。问他就打马虎眼。请问大牛们,为什么限流电阻烧坏,怎么计算的?

2016-12-16  (146.19 KB )

网友A:
485总线并不存在什么“限流电阻”,一般是在节点接口芯片处串入10-20欧姆的电阻,用途是防止接口芯片损坏时将总线电平锁死,显然你的R80、R84、R87和R89选值不对,但跟电阻及接口芯片的损坏无关。接口芯片的工作电压通常是3V或5V,不可超限,输入输出则是标准TTL电平,更不能超限,不知你说的11V是哪里来的。485接口片的短时极限耐压不是额定工作电压,楼主没有正确理解器件手册中的数据含义,好好重读手册吧。

网友B:
1.你TVS的参数是否合适
2.你电阻的的取值确实是不当的。
3.电阻放在TVS的前级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485总线并不存在什么“限流电阻”,一般是在节点接口芯片处串入10-20欧姆的电阻,用途是防止接口芯片损坏时 ...

还是有以下几个问题,
1、你说的10~20ohm电阻的“防止接口芯片损坏时将总线电平锁死”是什么意思,能否详细解释下,这个电阻阻值选取该如何考虑呢?
2、图是手册里面的,里面提到AB差分最大输入是±12V,我这个11V是量取采集仪输出的AB信号,这么看来是没有问题的呀。规格书中对于接收电平只要VH min大于2.7V,Vl max小于0.45V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1.你TVS的参数是否合适
2.你电阻的的取值确实是不当的。
3.电阻放在TVS的前级看看。 ...

那请问电阻选取原则是什么?
我这个TVS保护电压是6.5V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还是有以下几个问题,
1、你说的10~20ohm电阻的“防止接口芯片损坏时将总线电平锁死”是什么 ...

A1:假如接口片损坏或者因软件错误操作的缘故,485接口片输出始终为逻辑1或逻辑0,那么就会将总线锁死,总线自然无法工作。隔离电阻的作用就是防止这种事情的发生,阻值选择计算方法就是假设前述故障发生,电阻芯片侧的电压就是已知(接口芯片的输出电平),电阻总线侧的门限电压取正负200mV(取逻辑相反时的极限值),再加上接口芯片的最大输出电流也是已知的,用欧姆定律即可计算得出隔离电阻的阻值。注意,如此计算得出的是隔离电阻的极小值,工程上会取大于该极小值的标准系列阻值,一般为20欧。
A2:注意参数含义:VID是总线侧的输入电平范围,AB间互为参考即为AB间的压差,该压差准许超过电源电压,但并不意味着是对地电压。最大对地电压是有限制的,看手册“极限共模电压”,AB线对地电压不能超出该电压、VOH和VOL是485接口芯片TTL侧的极限输入输出电平,遵循TTL电平标准,该值不能超出电源电压。
手册要读懂参数的含义,不能简单的“顾名思义”。

网友D:
你485共地了吧?试试不共地。。

网友E:
接受电压为±12V是说AB之间的并不是A对地或者B对地。建议在总线端口处的AB之间并联上一个TVS管以避免总线上的高压干扰。保证要先保护再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接受电压为±12V是说AB之间的并不是A对地或者B对地。建议在总线端口处的AB之间并联上一个TVS管以避免总线上 ...

所以说我量出来数据采集仪11VAB电压不是造成电阻损坏的原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1:假如接口片损坏或者因软件错误操作的缘故,485接口片输出始终为逻辑1或逻辑0,那么就会将总线锁死, ...

这么看来数据采集仪AB 11V 不是造成芯片和电阻损坏的原因。如果A或B对地电压达到5V及以上,那么就有损坏的风险。可是计算电阻功耗远小于1W 那会有什么原因烧坏电阻呢?

网友F:
D9、D10应该用5.0A,关键是A,不是CA,高位钳在5V多,低位钳在-1V以内,用CA就是钳在约-7V,明显不合适。至于电阻烧坏,就是总线上电压过高了,TVS动作了,造成电阻电流过大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么看来数据采集仪AB 11V 不是造成芯片和电阻损坏的原因。如果A或B对地电压达到5V及以上,那么就有损坏 ...

标准485,AB上怎么是11V电压呢,对称情况是一端-5.5V,一端5.5V,但是往往不是对称的,就会出现一端超过6V,考虑过芯片的感受么。还有AB虽然是差分的,但是通常是以电源电压的一半对称,不是也电源地对称

网友G:
你师父也是个半瓶子醋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师父也是个半瓶子醋

术业有专攻 可能他对这个也不是很熟悉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么看来数据采集仪AB 11V 不是造成芯片和电阻损坏的原因。如果A或B对地电压达到5V及以上,那么就有损坏 ...

过高的共模电压是一种可能,另检查地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F:
D9、D10应该用5.0A,关键是A,不是CA,高位钳在5V多,低位钳在-1V以内,用CA就是钳在约-7V,明显不合适。至 ...

为什么您建议用单向的?我看485电路里都是用的双向的

网友F(点评):
已经说了原因了,你不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