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奇怪 不焊接电容C,照样可以使用

楼主(2016-12-16):
在选择其复位电路,按照TI官方提供的或者前辈们实际使用的复位电路,使用最多最简洁的也就是RC复位电路,一般设计的时候,R=47K,C=0.1uf,VMCU =3.3V或者3.0V。
但是,实际焊接的时候,不焊接电容C,照样可以使用,有些百思不得其解的啊。

网友A:
该单片机为上电复位的,我感觉楼主图中的那个电容C只是起到缓冲的作用,让电压不至于上升的太快而影响到单片机的复位的。

网友B:
正常复位,只说明楼主的VMCU供电比较稳定的啊

网友C:
它内部有上电复位电路吧

网友D:
一般电路0.1uf电容都不焊,都能正常工作,关键是否能可靠的工作吧。

网友E:
单片机要求复位成功前必须有若干个时钟脉冲,用于内部各种寄存器锁存器确定状态。早年只有晶体振荡器的MCS-51一类的单片机,如果复位结束前晶体没有起振(起振时间几十个ms量级,如果上电慢时间会更长),会处于死机状态。现代单片机都配有RC振荡器,有电就能起振,比如STM32的HSI来作为缺省振荡器,HSI把事情办完了再交给晶体振荡器HSE,所以复位时间不敏感了。

网友F:
这个属于可靠性问题吧。

网友G:
这个电容的主要是做滤波使用的。。

网友H:
多检测检测你就明白其中的道理了。

网友I:
电容是保护电路的,虽然能用,但是没电容容易烧毁管脚

网友J:
现在很多不用电容的。手册上就有。

网友K:
楼主的单片机什么型号,是否有内部复位,一般来说那个是省不了的,但现在有些内部复位的单片机可以

网友L:
目前多数的mcu内部是"计数"方式上电复位的,就是上电后时钟计数到一个值,比如1024个时钟之后复位完成,芯片正常工作;

网友M:
10K电阻,0.1uF的组合有时也不能可靠复位

网友N:
有的单片机带内部复位电路,外部复位电路都省了。

网友O:
内部有复位;

实际使用最好加上,另外RC的值取大些;
保证复位的可靠;

网友P:
只能说你的电源太干净了,

网友Q(2017-03-16):
能用和稳定是两种概念

网友R:
复位电路不一定要电容。

网友R:
复位电平为低就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