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小白求助 电磁铁接通后电压下降

楼主(2016-12-16):
多个电磁铁电路的导通是由ic 4AK18芯片开关电路控制的,导通状态下不接电磁铁电压正常12v ,接上电磁铁后电压只有7v了 什么坏了?同时导通多个电磁铁也是如此

网友A:
电源容量不足,换用更大功率的电源。另外注意电磁铁在PCB上的通路布线要够宽,保证载流能力,尤其是公共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容量不足,换用更大功率的电源。另外注意电磁铁在PCB上的通路布线要够宽,保证载流能力,尤其是公共回 ...

这个是以前的工业控制板,电源是12v 20a 是带多个电磁铁,都是通过4ak18控制,然后都导通,然后只要是连接了电磁铁的电磁铁2端电压6-7v之间 没有连接的空载电压和电源输出的电压基本一致,发现4ak18 接的二极管直接在板上正反测电阻一样 28-30欧姆 板上几十个都这样。 通电能正常工作就是电磁铁吸力不够大。   应该不是电源问题吧。
上张图 这部分是控制电磁铁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以前的工业控制板,电源是12v 20a 是带多个电磁铁,都是通过4ak18控制,然后都导通,然后只要是连 ...

图中是干簧继电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中是干簧继电器吗

没看到有,那个黑长条4ak18 这个ic相当于场效应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以前的工业控制板,电源是12v 20a 是带多个电磁铁,都是通过4ak18控制,然后都导通,然后只要是连 ...

去看电磁铁的功耗参数,然后计算总量,最后加上控制器本身的功耗,电源容量必须大于该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看电磁铁的功耗参数,然后计算总量,最后加上控制器本身的功耗,电源容量必须大于该值。 ...

总共有40多个小型电磁铁。但不会同时启动,而且我测量的时候是只插一个电磁铁测量的。我看电磁铁上面写的ha2a12  应该是12v 2a的吧。。 电源是mw s-250-12 的 除了电源没其他可能了?  而且插上电磁铁的时候测电磁铁两端的电压只有6-7v,电源输出的电压是12v左右。 不接电磁铁电压就和电源输出电压一致。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总共有40多个小型电磁铁。但不会同时启动,而且我测量的时候是只插一个电磁铁测量的。我看电磁铁上面写的 ...

“插上电磁铁的时候测电磁铁两端的电压只有6-7v,电源输出的电压是12v左右”
在标题里你可不是这么说的。

按照7楼叙述,可能是你的“这个ic相当于场效应管”的芯片未充份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插上电磁铁的时候测电磁铁两端的电压只有6-7v,电源输出的电压是12v左右”
在标题里你可不是这么说的。 ...

不好意思 标题可能没描述清楚,芯片导通了 电压是在芯片导通后测量电磁铁接口电压和电源一致,然后插上电磁铁 电磁铁电压只有6-7v 而电源电压还是12v,有没有可能这电路在电磁铁吸合后降压来维持吸合,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 标题可能没描述清楚,芯片导通了 电压是在芯片导通后测量电磁铁接口电压和电源一致,然后插上电 ...

“有没有可能这电路在电磁铁吸合后降压来维持吸合”
有这种可能。猜测是串联了一支电阻,因你的照片中有很多四支一排的电阻,且电阻功率较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总共有40多个小型电磁铁。但不会同时启动,而且我测量的时候是只插一个电磁铁测量的。我看电磁铁上面写的 ...

你7楼提供的信息与首帖的含义可是差别很大哦。应在多个电磁铁接入时分别测量电源电压和电磁铁两端的电压,多个电磁铁甚至全部电磁铁接入时电源电压都不能明显下降,否则则为电源容量不足。如果电源正常而电磁铁无法动作,驱动电压始终不足,那说明驱动电路有问题。如果电磁铁动作正常,只是稳态电压不足,那说明可能是采取了降低功耗的措施,电磁铁的维持电压比动作电压要低些。关于此点,可以用示波器连续测量电磁铁动作前后的电压,立刻可以弄明白。最好的驱动方法是:先全电压驱动,作动机构到位后降低驱动电压,维持作动机构的位置即可,这样可以降低功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 标题可能没描述清楚,芯片导通了 电压是在芯片导通后测量电磁铁接口电压和电源一致,然后插上电 ...

如果电磁铁在6-7V供电下就可以可靠的使作动机构到位,那么简单降低驱动电流也是可以的,分析一下具体电路也可以得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