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电容

楼主(2016-12-17):
看到淘宝上卖动力超级电容,就想做个电动车动力电容代替电池,充电1分钟就可以。就是要加稳压电路。
又想用锂电池做,稳定。
再就是买的铅酸电池。便宜。
单选投票, 共有 12 人参与投票

投票已经结束

33.33% (4)
58.33% (7)
8.33% (1)

网友A:
这个东东是用来补偿短时间大电流用的.
假设1000大洋买了120F16v的东东:
Q=0.5x120Fx16vx16v=15360w
15360w÷3600s=4.2Ah
即4A电流放电能撑1小时.若转成48v的,就只剩20分钟可用了.
哈哈,年纪大了,可能计算有误.

网友B:
用超级电容的话,你打算充一次电就开十几分钟?
超级电容的体积能量比锂电池差远了,自己考虑吧,别被新闻误导了。

网友C:
可以用超级电容做电量回收

网友D:
  也要考虑成本,

成本 上 : 蓄电池、锂电池、电容、

放电性能上:电容、蓄电池、锂电池

能量密度:  锂电池,蓄电池,电容

充电速度: 电容  、 锂电池/蓄电池

但是也要注意一点, 同等  能量密度下,  要 得到快的充电时间~~~~  哪个 时间单位上的电流也是要提高的,   假设  同样的能量 人家充 8个小时, 你20分钟  充满,  简单的就是 8*60分钟/20分钟*原来的电流,为现在的理论电流~~~~  估计是 24倍左右的电流。。。。电线滚烫得不要不要的

网友D:
还有一点。。。。  电容能接受长时间这样大电流的充电么?  嘻嘻估计不行, 除非专门加强过引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东是用来补偿短时间大电流用的.
假设1000大洋买了120F16v的东东:
Q=0.5x120Fx16vx16v=15360w

你这个答案真的不对啊

Q=0.5x120Fx16vx16v=15360w ( 你这个结果是能量,不是电量)

电量=CU

能量÷时间3600s=功率

4.2Ah不是一个功率啊

网友E:
Q=0.5x120Fx16vx16v=15360w
15360w÷3600s=4.2瓦
即4.2瓦特放电,能撑1小时

网友A:
引用 网友E:
Q=0.5x120Fx16vx16v=15360w
15360w÷3600s=4.2瓦
即4.2瓦特放电,能撑1小时

哈哈,3Q,体育老师教的,见笑了

网友F:
电容的电越放电压越低啊.放到后面电压就接近0了.

网友G:
同电源容量下再比吧,铅酸为主流是有原因的。当然,你是土豪你随意,但重量问题还是回避不了。

楼主:
重量不是问题,一样的电量体积可能很大。

楼主:
我已经买了几个小的看看性能。

楼主:
这一家写的真好。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223&_u=t2dmg8j26111
Ø功率密度高达到12,000W/kg,为电池的5~20倍
Ø循环使用寿命长达1,000,000次
Ø卓越的高低温特性,即使工作于-40℃或65℃的环境中,容量也达额定容量的94%以上
Ø超快的充电速度,充电数十秒内容量即可超过额定容量的95%以上
Ø能量转换效率高,即使100倍率充放电,能量效率也≥90%
Ø高度集成化技术,包含成熟的电压监测与均衡、充放电控制、温度监测
Ø安全系数高,滥用不燃烧不爆炸,长期使用免维护
Ø绿环保,所用原材料无毒无污染
Ø检测和管理方便,充放电曲线线性变化,SOC可根据其电压直接计算

网友H: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东是用来补偿短时间大电流用的.
假设1000大洋买了120F16v的东东:
Q=0.5x120Fx16vx16v=15360w

前辈能解释一下什么是超级电容器吗  它的充电技术有何特点 谢谢

网友I:
能量型和功率型超级电容实际上内阻差不少,这种电容当电池用,还是没有那么好,电流小时候凑合,大了,损失的很快的

网友D:
  还有~~~~ 就是需要什么样的性能,  其实 锂系电池 的放电能力也不不错的, 比如,铁锂、

楼主:
这个不用算了,直接标瓦时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H:
前辈能解释一下什么是超级电容器吗  它的充电技术有何特点 谢谢

〓◆ 超级电容相关专辑 16册 54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