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最畅销最通用的MCU,各家的优劣,欢迎讨论

楼主(2016-12-17):
MSP430、MEGA、STM32F4XX,56F8300等等等等,各家MCU都有什么优劣呢,应用领域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我知道的是MSP430和STM32,简单说430强调的就是低功耗,所以在低功耗上面430是花了很多功夫的,所以这块的学习成本相对也是比较大的,要花费很多时间。对于32来说,生态很好,学习起来很快,遇到问题基本百度也都可以得到相应的解答。所以学习是比较容易学的。在资料上还是32丰富一点。具体的应用的话我就不是特别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