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的选型--工控领域

楼主(2016-12-17):
针对直流开关电源,运行快速序列程序、以及电池仿真类函数,液晶面板,高精0.1%输出采样这些设计需求,如何选择CPU搭配呢?DSP+MCU?、双MCU?或者直接一颗MCU能不能做到既能快速响应控制,又能快速响应按键和显示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mcu的选型很简单,因为mcu本身就是做控制用的低成本方案,所以选型第一个看功能,功能要够用,然后看稳定性 ...

想加入这个群,但没法加入,因为没法付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