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系列最合适的型号推荐

楼主(2016-12-17):
开关电源产品,考虑后期进行数字PWM控制,不知STM32系列能否支持高强度的计算需求。另外显示、按键扫描是否需要单独再来一片STM32,构成双CPU系统

网友:
STM32F407合适啊

网友A:
不要重复发帖;

楼主:
我是新手啊,STM32好多种型号,有没有什么依据呀,407的话

网友B:
看你要控制到什么程度了。需要大量快速浮点运算的话得f3/f4,否则f1就够用了
显示如果是数码管,一个天微的TM16xx就足够了,连按键扫描也搞定了。

网友C:
不懂怎么做双CPU系统,楼主做过吗

网友D:
比较建议 M4 核器件, 如果考虑成本, 也可以考虑采用 F3 的器件.
数字PWM控制 基本能够应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