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这款产品介绍

楼主(2016-12-17):
开关电源产品,考虑后期进行数字PWM控制,不知STM32系列能否支持高强度的计算需求。另外显示、按键扫描是否需要单独再来一片STM32,构成双CPU系统。STM32F407这一款好用吗?或者哪一颗更适合呢?

网友A:
用STM32F3也可以啊;

任务多可以加个系统,用不着2片;

网友B:
不知道你的高强度的计算是什么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的高强度的计算是什么计算?

主要就是给定、采样控制,涉及uS级的实时连续给定,中间涉及PID算法
任务内容:计时、4~5路采样、4~5路给定(外置16位AD/DA)、SPI通讯、串口通讯、10路IO信号捕获响应、按键解析响应、数据分析送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STM32F3也可以啊;

任务多可以加个系统,用不着2片;

不用两片的话显示区域的绝缘怎么处理呢?另外按键扫描解析、上位机通讯、液晶通讯、AD/DA通讯、采样、给定(而且运行在序列或者光伏函数时是连续计算给定的,给定间隔最小要到1mS以内)、IO口中断捕捉等等这么多函数,一片F3系列能够支撑吗?用操作系统?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要就是给定、采样控制,涉及uS级的实时连续给定,中间涉及PID算法
任务内容:计时、4~5路采样、4~5路给 ...

我用新唐M0做卡尔曼滤波,加PID控制。都没有问题。更别说168MHz的M4了。

网友C:
可以找个带DSP的系列,那计算速度就很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找个带DSP的系列,那计算速度就很快了。

有没有推荐的型号呢,我是新手,了解不多,407可以吗?

网友D:
我现在在用407,感觉还可以,支持DSP、浮点运算。速度可以达168Hz

网友E:
F4系列的应该都能满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