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STM32F769I-DISCO评测(5)Hello World!!!

楼主(2016-12-17):
一涉及到串口,就想到这个:"Hello World"。

而板子的STLINK虚拟出一个串口,这样太好了,可以不用USB转串了。

这个用STM32Cube建立非常地快:

首先选中STM32F769IN的单片机
到管脚选择第一项点选PA10,PA9为USART1
然后使能USART1

然后配置时钟
我看了下原理图正好为25MHZ
使它工作在最大时钟状态下:

最后是配置这个USART1, 这块注意了,一定要选8位的,默认为是7位好像,害得我找了一上午

最后生成工程,我生成是IAR的。

然后把fputc进行一下重定义,就可以使用printf啦。

注意以下:

1,加上重定义函数
/* USER CODE BEGIN 4 */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HAL_UART_Transmit(&huart1, (uint8_t *)&ch, 1, 0xFFFF);

      return ch;

}
/* USER CODE END 4 */

2,加上个宏
IAR的Projec t- >Options -> General Options -> Library Configuration中的Library 项由"Normal"改为"Full"

在程序里加入 printf("Hello World!!!!!!!!!!!!!!");

编译就可以了。

以下是运行截图:

网友A:
给力,我要按照这个方法在我的413上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