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AD电流采样,电阻两端电压不一致

楼主(2016-12-17):
如图所示,单片机是SN8P2711,ADC类型SAR。当使用负载仪模拟电流时,在图中10K的电阻上会产生0.05V的压降(VB>VA),导致电流采样不准确。
当使用电位器模拟电流时,10K电阻两端的电压是一致的。本人硬件不是很了解,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还望论坛大神解惑啊。

网友A:
输入电阻

网友A:
IO漏电电流

楼主:
有什么影响呀,不是很明白,可以解释一下吗?

网友B:
电流经过电阻产生压降,这应该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吧。。。
“电位器模拟电流”,不太清楚您要表达什么意思

网友C:
从B点和A点往后看,等效电阻不一样,电压不完全一样很正常

网友D:
完全正常,一样才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