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STM32的PWM输出模式与强制低电平输出切换问题

楼主(2016-12-17):
现在需要控制无刷电机,TIM3_CH1的引脚需要输出PWM波形或低电平,请问如何切换?谢谢!

网友A:
IO引脚,在PWM输出模式和普通IO模式之间来回切换就可以了

网友B:
你 需要输出低电平的时候直接关闭PWM功能,切换到IO输出低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