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编译

楼主(2016-12-17):
iar编译工程产生的bin文件几百M,.out文件只有几百K,请问一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没见过几百M的生成文件

网友B:
哪个文件这么大?

网友B:
楼主的工程文件上传一下。

网友C:
.out文件不是真实的大小,。bin文件才是真实的大小。

网友D:
这是把视频放进去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工程文件上传一下。

这个太大了 超过了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把视频放进去了么...............................

没有,我看了下bin文件,只有开头和结尾的两端不是0,中间的全是0

楼主:
引用 网友C:
.out文件不是真实的大小,。bin文件才是真实的大小。

out文件和bin文件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几百M的生成文件

我之前也没见过,那个bin文件只有开头和结尾的两端不是0,中间的全是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个文件这么大?

iar编译出来的bin文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之前也没见过,那个bin文件只有开头和结尾的两端不是0,中间的全是0

方便把你的工程上传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便把你的工程上传一下吗

工程太大超过了上传的限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工程太大超过了上传的限制

。。。打包,放百度云

网友E:
几百M太大的点,怎么会这样

网友F:
几百M不大可能,太大了,楼主绝对看错了吧。

网友:
管理文件吗?

网友:
CCS的工程文件也没有这么大。

网友:
楼主弄清楚是什么原因了吗,怎么会几百M呢

网友G:
iar还有这么大的文件吗?

网友G:
bin文件一般都是很小的,可能你的软件有问题。

楼主:
软件没有问题,编译别的工程的时候是没问题的,是这个工程的配置和别的工程配置有些不同,但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H:
这么大的文件吗?

网友H:
IAR的工程文件也不过几M而已。

网友I:
不是直接生产out文件吗?

网友I:
楼主的IAR有问题吗?

楼主:
软件没问题  ,编译我自己建的工程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