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 做为SPI从机,读取数据

楼主(2016-12-17):
背景:有一个项目中,其中一个设备通过SPI接口发送给另外一个设备,但是我需要获取这个设备发送的SPI数据信息
STM32的SPI可以作为master,也可以作为slave,作为slave的例程比较少,今天经过几个小时的折腾,终于把数据获取出来了,经验证和元数据是一致的。现将源代码贴在这里,供有需要的人参考。

楼主:
硬件连接:
STM32(作为从设备)    外部设备
PB12-SPI2-NSS------------>  CS
PB13-SPI2-SCK------------->CLK
PB14-SPI2-MISO----NC
PB15_SPI2-MOSI----------->data

STM32作为从设备的时候,获取数据的接口为MOSI(PB15),STM32只需要从SPI接口获取数据,不需要发送数据,因此MISO(PB14)悬空。
//SPI2作为从机接口配置
void SPI_slave(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Enable SPI2 clock and GPIO clock for SPI2 and SPI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SPI2, ENABLE);
    //IO初始化

    //Configure SPI2 pins: SCK, MISO and MOSI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1st phase: SPI2 slave
    //SPI1 Config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RxOnly;//只接收,不发送,这个地方是重点,如果设置为单工通信是不能实现数据采集的。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Slave; //从机模式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数据位为8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 //不发送数据时,时钟线为高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在第二个沿进行采样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Hard; //硬NSS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4;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MSB优先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Init(SPI2, &SPI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使用中断进行接收,因此设置NVIC的优先机组,1表示1bit抢占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SPI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Enable SPI2 RXNE interrupt */
    SPI_I2S_ITConfig(SPI2,SPI_I2S_IT_RXNE,ENABLE);

    //Enable SPI2
    //SPI_Cmd(SPI2, ENABLE); //先不启动SPI,在收到特定命令的时候再启动
}

//中断服务程序
void SPI2_IRQHandler(void)
{
    //接收数据
    //printf("SPI_IRQ %d\n",RxIdx);
    SPI2_Buffer_Rx[RxIdx++] = SPI_I2S_ReceiveData(SPI2);
}

int main(void)
{
    int i;
        SystemInit();        /* 配置系统时钟为 72M */
        LEDKEY_GPIOInit();
        USART_GPIOInit();
        SysTick_Configuration();
        USART_Configuration(USART1, 9600);
        SPI_slave();
        LED1_ON;
  while (1)
  {
     if(RxIdx==50)//接收数据满,对数据进行处理
     {
        SPI_Cmd(SPI2, DISABLE);
        RxIdx=0;
        printf("rcv full\n");
        for(i=0;i<49;i++)
           printf("0x%02X\n ",SPI2_Buffer_Rx);//串口输出获取的数据
     }
     if(GetKey()==1)
         {
         LED1_ON;
         SPI_Cmd(SPI2, ENABLE);//按键按下后,使能SPI2,然后在中断中接收数据
         RxIdx=0;//接收数据下标清零
         printf("key1\n");
         }
         if(GetKey()==2)
         {
                 LED1_OFF;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