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Nucleo-F413ZH创想】+震源自检系统

楼主(2016-12-17):
         这个想法的也是基于前几天帮老师检查电火花震源的故障时产生的,当时检查了所有的器件,并且整流桥器件,包括重新烧录PLC程序,均没有解决问题。最后换了个高压表,发现竟然好了。其实所有的器件都是好的,就是高压表坏了,示数显示的不对。由此产生一个想法,若是震源在工作之前能够自检,发现有故障时,及时报警,这样可以大大减少人工检查的时间。刚好21IC有这样的活动,那我就拿来申请一个开发板吧,借此机会,整理一下自己的思路。
         整个震源系统分为三部分,控制部分,功率部分和高能释放部分,分别装在三个箱子里,我打算在用三块stm32来实现自检系统的功能,三块stm32用CAN总线来实现信息的交互。具体的思路如下:
       1.控制部分自检电路:
        这部分主要考虑PLC跟变频器是否通信正常,如果通信异常的话,整个系统是无法工作的。因此上电时,PLC首先接收来自stm32的命令,PLC与变频器通信,若通信正常,则变频器返回一个值给PLC,PLC再返回给stm32。整个功能使用串口即可实现。
       2.功率部分自检电路
       功率部分就是滤波电路和升压电路,还有就是整流桥了。这一部分主要检查三相升压电路是否有掉相的情况,这个故障还是比较常见的。检测的方法先产生三路已知幅度的正弦波,幅度是毫伏级的,采集变压器输出端的电压,与已知结果作对比,如果两者一致,说明升压器并没有掉相的情况出现。这里涉及到正弦波生成电路和电压采集电路,电压采集电路可以使用stm32内部自带的AD,其精度也已足够。正弦波生成电路可以使用自带的DA芯片,只是还不知道是否可以三路正弦波。整流桥的检测直接测量输出结果是否正确了,采集输出电压,与已知结果作对比。
      3.高能释放部分自检电路
       这一部分就是一个开关,一般不会发生故障,最容易发生故障也就是频率计数器了,可能会导致计数不准。检测的方法是stm32通过串口发送命令控制计数器从0开始计数,每加一个数,都将结果返回到stm32中,判断结果是否正确,说白了就是将七段数码管的值返回给单片机。
       以上就是三部分的基本检测思路,其实所有的检测数据都可以通过以太网上传到云端,stm32单片机可以内嵌LwIP协议,借助于现有的通信基站,可以实现检测数据的远程传输,进而达到远程监控和实时监控仪器的目的,当然理想很美好,现实很残酷,如何实现还要一步一步来,先给自己定下目标吧,最后附上整个思路的框图:

网友A:
地震监测设备?高级啊。

网友B:
好家伙,这东西,当代地动仪啊。

网友:
带WIFI通信的地动仪,给力,不知道走路和放鞭**这种会不会干扰检测。

网友C:
这个有意思

楼主:
都理解错了,这不是地震监测设备,而是一种人工可控震源,用于勘探领域,包括石油勘探和工程物探领域

网友D:
这个有点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