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关于高速大功率LED调制

楼主(2016-12-17):
在学校做光通信项目,要用10M以上的数字信号调制大功率的LED。
现在的问题是,我用简单的cpld+运放(EL5462)+两枚射频三极管2sc5551a做成简单的500-700ma的驱动电路,但是在10M到20M速度下还好,超过50M之后上升时间太长,调制效果就不好了,而我想提高到100M以上去。
即便是在10M-20M,管子也没有工作在开关状态,而是线性放大区,让人很苦恼。
我还有高频的mos管2sk3476,可惜当时不理解高频驱动mos管需要比较大的瞬时电流充放电,所以烧坏不少也没弄懂怎么用。然后就是各种碰壁,所以我想问一下论坛大神:
1,我想以100M以上的数字信号,驱动工作电流在1A左右的led亮灭或者亮暗(只要瞬时亮度变化幅度足够大就可以),有没有可行性?
2,如果有,请问有没有专用的高速驱动芯片,如果要自己搭,是用高频率的三极管,还是用高速的mos管?
3,1A电流的led结电容应该会比较大,会降低响应速度吧?请问用什么手段克服呢?
4,我用的是50M带宽的APD探测器,但是我推测信号不好是led驱动的问题,探测器局限影响应该比较小,正确么?

上几张图,是实验的时候拍的。

第一张,电路,在实验板上搭的,运放是EL5462,信号发生器是CPLD,2N2222A实际上是2SC5551A。
调整R3阻值很小,R5阻值很大会出现下图的结果,但这个时候运放输出电压被拉低,是驱动能力不够,但我没想好怎样增加驱动电流,之前用射极跟随器效果还不如这样。
另外CPLD输出的3.3V信号驱动三极管和MOS管,还需不需要放大电压呢?还是只用放大电流就可以了?
我知道这个电路很烂,所以求大神指点。

第二张,上边是数字信号,下边是探测器探测的光强

第三张,上边是2欧姆限流电阻下端的电压,那么大毛刺是什么原因呢?

第四张,放慢频率,光强变成这样,那个曲线就是三极管处于开关状态关断的曲线吧?

第五张,还是放慢频率。
万分感谢大神!

楼主:
麻烦再看一下这个MOS驱动电路,能不能用呢,电阻该取多大呢?NPN和pnp我想用2n3904和06,不知道速度够不够?他俩特征频率300M。

楼主:
没有人吗?顶一下求大佬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