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懂的输出特性曲线图

楼主:
file:///C:/Users/Administrator.PC-20160517CZNH/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78823059/QQ/WinTemp/RichOle/)]QT%7D]T_1N01W(C%25)_N949F.png这是SI2302的输出特性曲线图,我弄不清X轴和Y轴各代表什么?请帮帮我,所有的特性曲线都是这样x,Y轴不标示的吗?

网友A(2016-12-18):
X轴明明标注了VDS,还特别注明Drain  to  Source (V),连单位都注明了。
Y轴也应该有标注,可能你截图截到图面外边了。Y轴是漏极电流。

楼主:
我在百度搜的SI2302,就发现y轴不知道什么东西,如果是漏极电流,是不是太大。VGS在5V时,VDS只要1v,电流就到10A啦,是不是太大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百度搜的SI2302,就发现y轴不知道什么东西,如果是漏极电流,是不是太大。VGS在5V时,VDS只要1v,电流就 ...

完全正常。

网友B:
麻烦找官方的正经图来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在百度搜的SI2302,就发现y轴不知道什么东西,如果是漏极电流,是不是太大。VGS在5V时,VDS只要1v,电流就 ...

漏极电流就是管子的导通能力,VGS决定了漏极电流曲线,VGS在1.5V的时候管子最大电流就是7A多了,更别说是5V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在百度搜的SI2302,就发现y轴不知道什么东西,如果是漏极电流,是不是太大。VGS在5V时,VDS只要1v,电流就 ...

就是慢慢变成导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