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untu server的安装以及配置

楼主(2016-12-18):
用的是ubuntu的镜像

烧写过程就不多说了,windows用win32 disk imager
linux 用dd命令就可以

上电启动,没有系统红灯不亮,正常启动之后红灯才会亮

在路由器上看新加入的IP
打开putty输入IP,登录就可以

网友A:
请问一下 这个可以做IOT吗?

或者是类似于unix的吗

网友B:
红色的警告是需要重新分一下SD卡(8g)

网友B:
这个在哪里下载?

这个在哪里下载?

网友C:
乌班图是装在X86平台的吗》

乌班图是装在X86平台的吗》

网友C:
wlan0没有配置,所以没有分配到ip

网友A:
这个是干啥用的?

确实不懂!

网友D:
orangepi 应该是全志H3的平台,,,话说国产的板子性价比高多了,还软硬都开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