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教STM32F103RBT6最小系统电路问题

楼主(2016-12-18):
本人想做一个STM32的最小系统板,参考了一下网上的电路图,但是发现有一幅电路图中VDDA引脚外接的电路原理图比较奇怪(没见过~)
所以传上来请教下各位,为什么要那么接,还是原作者画错了?

VDDA引脚所接电路

VDDA引脚所接电路

我们是ST的代理分销商,如需购买可以找我,也可提供技术支持 Owen 15986769766

网友A:
楼主可以找个这个芯片的官方的开发板,然后官方找的这个开发板的资料,里面有原理图,可以照着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找个这个芯片的官方的开发板,然后官方找的这个开发板的资料,里面有原理图,可以照着搞。 ...

好主意,我去找找看,谢谢指导!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主意,我去找找看,谢谢指导!

我从来做的时候不去自己研究这些基本电路怎么搞,都是直接找官方的开发板原理图,照做就是了。

网友B:
VDDA 是给芯片内的 ADC 供应电源,因此多加了L与C滤波电路。

网友C:
其实每个供电的地方加电容都亅可以的

网友D:
不就是个电容和磁珠么

网友E:
这电容是穿心电容?奇怪,RF电路才用得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从来做的时候不去自己研究这些基本电路怎么搞,都是直接找官方的开发板原理图,照做就是了。 ...

钻牛角尖是不太好,知识累积到一定程度自然很多东西就知道了,但是有时候就是会好奇,好奇心害死猫的节奏

楼主:
引用 网友B:
VDDA 是给芯片内的 ADC 供应电源,因此多加了L与C滤波电路。

恩恩,是RC滤波吧?没看到L... 谢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VDDA 是给芯片内的 ADC 供应电源,因此多加了L与C滤波电路。

啊,刚刚看到版主的回答查了下,原来是我肤浅了···FB1原来是磁珠,是个电感,但是却以某一频段下的阻抗命名,所以才是300R,但是不知道具体是多高频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就是个电容和磁珠么

恩恩,谢谢版主的解答!

网友F:
比较奇怪在哪里啊?????

网友F:
发现了,电容确实画的有点奇怪

网友G:
引用 楼主:
恩恩,是RC滤波吧?没看到L... 谢谢解答!

根本没有电阻,就是磁珠和电容。

网友H:
感觉没有必要这么复杂,对于最小系统板而言,看自己的使用范围。可以参考原子或者野火的原理图修改下就可以

网友I:
VDDA 是 ADC 电源,L与C用来滤波

网友:
引用 楼主:
钻牛角尖是不太好,知识累积到一定程度自然很多东西就知道了,但是有时候就是会好奇,好奇心害死猫的节奏 ...

这个回复我认同,有些东西慢慢积累多了就懂了。

网友J(2018-02-28):
真的很有用,初学者能看懂

网友K:
现在官网都提供各种开发板的AD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