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怎样编写单片机的串口通信的程序

楼主(2016-12-18):
怎样编写单片机的串口通信的程序,一般的步骤是怎么样的?

网友A:
一般先写串口发送/接收一个字符的,然后扩展成字符串的。

网友B:
串行口工作之前,应对其进行初始化,主要是设置产生波特率的定时器1、串行口控制和中断控制。

网友C:
串行口在中断方式工作时,要进行中断设置(编程IE、IP寄存器)。

网友D:
我只会写个串口程序,争取能仿真出来。

网友E:
单片机串口通讯程序一般TI官方网站的都有参考实例的,建议上去下载一个下来调试就OK啦。

网友F:
楼主,我用单片机控制并口通信在彩色液晶模块上实现了!!

网友G:
你要实现哪个处理器的呀?

网友H:
串口的程序可以直接移植就可以了。

网友I:
看例程,串口的例程,基本上所有的芯片都会放出来的。

网友J:
首先确定是什么单片机,然后确定是用IO模拟时序还是采用硬件的串口收发器,如果是IO模拟的,那就要搞清楚时序图了,如果是硬件收发器就要弄清楚相关的寄存器配置和含义。

网友:
先搜个相关的例程看看吧,要知道串口通信是怎么回事。

网友K:
stm32cubeMx 先勾上然后就出来一个了.
然后看公开课:
http://open.21ic.com/Video/index/id/5562
你就能搞定串口了

网友L:
主要是进行初始化,设置波特率,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