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103自制开发0板烧录提示cannot communicate with the device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6-12-18):
有个项目要用到STM8S103的芯片,手头上没有开发板,于是用空PCB板自制了一个简单的开发板,PCB板把芯片的引脚都引出来了,但是还得另外接下电源、地线和下载线,一时找不到细线就用漆包线代替,但做出来的板子居然无法烧录,提示:cannot communicate with the device,引线都是按照最小开发板制作,不会有错的,而且每个接头都经过万用表测通的,经过半天的排查,才发现,居然是漆包线引起的,全部换上**的软线才最终解决问题,估计是漆包线不够粗吧,也或许漆包线的抗干扰不好。

网友A:
对,一般都是数据线没接好的问题。

网友:
漆包线有时候接触不良,我一般是不用这种线做连接线的

网友:
漆包线主要做线圈时候用,两端要用刀子刮掉油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