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霍尔式接近开关求助

楼主(2016-12-18):
霍尔式接近开关可以直接与单片机连接作为输入信号吗?
听卖家说接近开关的输入电压可以根据要求选择,那如果接5V的,输入信号就是5v电压,可直接与单片机连接作为控制信号,是这样的吗?

网友A:
这类霍尔开关多数都可以与MCU直接相连,只要是5V工作电源的就可以。

网友B:
我看到有的说要接光耦呢,看来不接也可以。

网友C:
您能解释一下接光耦的作用或好处吗,望赐教!

网友D:
光耦挺好用的,它的好处就是隔离呀!

网友E:
如果现场干扰较重,因接近开关往往需要长线传输信息,故容易更容易受到干扰,加光耦可以隔离这种光耦。

网友F:
有些接近开关的工作电压不是5V,这时也可顺便通过隔离电路来实现电平转换的。

网友G:
条件允许的话最好加个芯片隔离。

网友H:
这类开关,大多数可以直接和mcu连接的,不过由于是成品,价格会有点高。

网友I:
建议楼主按照大家的说法挨个排查一下。。。

网友J:
这个还是得看看说明书啊,不知道你的模块是什么样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