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求 RS485 Modbus案例代码 ?

楼主(2016-12-18):
求 RS485 Modbus案例代码 ?
最好是基于STM32F的。

谢谢!

网友A:
RS485通讯协议的应用

RS485缺点:

RS485总线是一种常规的通信总线,它不能够做总线的自动仲裁,也就是不能够同时发送数据以避免总线竞争,所以整个系统的通信效率必然较低,数据冗余量较大,对于速度要求高的应用场所不适应用RS485总线。同时由于RS485总线上通常只有一台主机,所以这种总线方式是典型的集中—分散型控制系统。一旦主机出现故障,会使整个系统的通信限于瘫痪状态,因此做好主机的在线备份是一个重要措施。

**传统光电隔离的典型电路:

VDD与+5V1(VCC485)是两组不共地的电源,一般用隔离型的DC-DC来实现。通过光耦隔离来实现信号的隔离传输,ISL3152EIBZ与MCU系统不共地,完全隔离则有效的抑制了高共模电压的产生,大大降低485的损坏率,提高了系统稳定性。但也存在电路体积过大、电路繁琐、分立器件过多,传输速率受光电器件限制等缺点,对整个系统的稳定性也有一定影响。

***RXD1 :串口接收端

***TXD1 :串口传输端

***TRE1 :为控制位:控制发送还是接收数据;

当TRE1=1(高电平时),光耦电路121截止,/RE=1(无效),DE=1(有效),即发送数据;

当TRE=0   (低电平时),光耦电路导通,/RE=0(有效),即接收数据,DE=0(无效);

/RE: 485接收端

DE:485发送端

第一步,配置好串口发送、接收端引脚和485控制引脚;

因为RXD1引脚相对于STM32芯片来说是接收外来数据,所以设置为输入;

TXD1引脚相对于STM32芯片来说是对外发送数据,所以设置为输出;

TRE1 引脚是对外发送“1”或“0”高低电平命令,所以设置为输出;

网友A:
/*****************************************************************
*函数名称:        UART2Init
*功能描述:        对串口2参数进行设置、485控制端口初始化
*
*输入参数:无
*返 回 值:无
*其他说明:无
*当前版本:v1.0
*作    者: 尹宣
*完成日期:2012年8月3日
*修改日期      版本号      修改人      修改内容
*-----------------------------------------------------------------
*
******************************************************************/
void UART2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使能外设时钟

                //GPIO结构的成员设置如下:
         /*--------------485控制端初始化------PA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50M时钟速度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485_T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485_R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浮空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串口的结构成员设置如下: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Tx | USART_Mode_Rx;
        USART_Init(USART2,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md(USART2, ENABLE);

        /*方法一: 清发送完成标志*/
      //  USART_ClearFlag(USART3, USART_FLAG_TC);

       /*方法二:获取串口1状态标志位*/
       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

}

网友A:
第二步:发送数据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 CPU的小缺陷:串口配置好,如果直接Send,则第1个字节发送不出去

如下两个方法语句解决第1个字节无**确发送出去的问题 */

方法一:USART_ClearFlag(USART3, USART_FLAG_TC); /*清发送完成标志,Transmission Complete flag */

方法二:/*获取串口1状态标志位*/

               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

刚上电时出现乱码的原因: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 USART_FLAG_TXE) == RESET);  // USART_FLAG_TXE---检测发送数据寄存器空标志位

如果USART_FLAG_TC---发送完成标志位

(1)       当设为USART_FLAG_TXE---检测发送数据寄存器空标志位—为空,但是发送移位寄存器不为空,数据还没有完全的发送出去,又有数据就被写进来了,所以就会容易出现乱码;

(2)       当设为USART_FLAG_TC—检测发送完成标志位—为空,即发送移位寄存器为空,数据才真正的发送出去,因此此时又有数据被写进来也不会发生乱码

STM32的数据发送有两个中断标志,一个是发送数据寄存器空标志,一个是发送完毕标志。两个标志都可以引起中断.

要以中断的方式发送一个数据包,流程是这样的:

1.设置RS485的方向为发送,使能发送寄存器空中断,使能完毕进入串口中断。

2.串口中断里读取串口状态,并填充一个数据到发送数据寄存器,硬件自动清除发送数据寄存器空标志,串口数据发送开始。

3.串口发送完一个数据,发送数据寄存器变空,再进入中断,继续填充下一个数据,直到最后一个数据填充完,使能串口

发送完毕中断。

4.最后一个数据发送完毕,再次进入中断,清除发送数据寄存器空标志,清除发送完毕中断标志,清除这两个中断标志

的使能位,设置RS485的方向为接收.

网友A:
/*****************************************************************

*                                      宏定义

******************************************************************/

#define RX_485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1);

#define TX_485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1);

/*****************************************************************

*函数名称:  UART2_TX485_Puts

*功能描述:  发送字符串数据

*

*输入参数:str:要发送的字符串

*返回值:无

*其他说明:无

*当前版本:v1.0

*作    者: 梁尹宣

*完成日期:2012年8月3日

*修改日期      版本号      修改人      修改内容

*-----------------------------------------------------------------

*

******************************************************************/

void UART2_TX485_Puts(char * str)

{

    while(*str)

    {

       TX_485;     //打开485发送DE端口,关闭接收/RE端口

       DelayNmS(1);

        USART_SendData(USART2, *str++);

        /* Loop until the end of transmission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 USART_FLAG_TXE) == RESET);  //检测发送数据寄存器空标志位

       DelayNmS(1);

        RX_485;     //关闭发送DE端口,打开接收/RE485端口,

    }

}
485芯片的通信中,尤其要注意对485控制端DE的软件编程。为了可靠工作,在485总线状态切换时需要做适当延时,再进行数据收发。具体的做法是在数据发送状态下,   先将控制端置“1”,延时1ms左右的时间,在发送有效的数据,一包数据发送结束后再延时1ms后,将控制端置“0”,这样处理会使总线在状态切换时,有一个稳定的工作过程。

网友B:
www.pudn.com
应该有很多

网友C:
官网有相应的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www.pudn.com
应该有很多

谢谢总监大侠!

确实有很多!

可是权限 不够,无法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官网有相应的参考。

谢谢版主 !

请问,你说的 官网 ,指的是 ST的官网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B:
www.pudn.com
应该有很多

上传源码后,可以下载了,多谢多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 !

请问,你说的 官网 ,指的是 ST的官网吗 ?

官方论坛里,具体网址在这不方便说,自己找找

楼主:
非常感谢 各位 前辈、大侠的指点!

学习了

网友D:
在485总线状态切换时需要做适当延时,再进行数据收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485总线状态切换时需要做适当延时,再进行数据收发

谢谢大侠

我用的是10ms的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