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函数的调用 和 回调 有何区别 ?

楼主(2016-12-18):
请教:
函数的调用 和 回调 有何区别 ?

谢谢!

网友A:
回调函数就是一个通过函数指针调用的函数。
可以参考一下STM32官方提供的例程,里面好多这种中断时候用的回调函数,就是中断后,通过指针调用执行的函数

网友:
这个只有用过才能体会他们的区别。

楼主:
谢谢二位大侠,学习了

网友B:
没有本质区别
单片机用到比较多的情况是
emWin  LWIP 等开发包需要调用一个由用户自己创建的函数。
他们会把这个函数留到外面给你自己去写,不过函数名称定了。

网友C:
就是个概念,唬人的。

网友D:
回調函數對於沒有使用操作系統的單片機程序來說,是報告狀態的最方便的方式,
在一些任務處理的時候,有的時候不方便寫成異步的方式,但是,又不能讓別的任務等太久,否則會有死機的感覺,這個時候,如果使用回調函數,及時將處理的進度輸出,感覺就會好很多,
在操作系統的底層,有很多的hook接口,其實本質就是回調函數,通過這個接口,處理一些監視任務很方便。
回調函數的運用,從一定程度上面增強了程序設計的靈活性。

网友E:
ST的例程特别喜欢用回调函数,可以多研究一下官方的例程。

网友F:
所谓回调函数,一般就是把函数的地址作为参数传进去,让调用的函数在内部可以调用这个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