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那里有MSP430通过WIFI和手机通信的例程呀

楼主(2016-12-18):
最近在做一个东西,需要用MSP430单片机通过串口WIFI模块与手机之间进行通信,请求大神发一份例程做参考,谢谢各路神仙了。。。。。。

网友A:
wifi通讯啊,那就把msp430作为服务器吧

网友B:
你用的哪个wifi模块?

网友B:
如果远距离可以通过sim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哪个wifi模块?

TLN13UA06

网友C:
找芯片厂商,都会提供一些开发的demo和资料

网友D:
430的优势不再这里,用430做wifi和网络的话,建议选择M4的产品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