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利用DHT22采集温湿度数据后显示在LCD1602屏上

楼主(2016-12-18):
烧写代码后,读取的数据不对,这该怎么修改代码?

网友A:
程序正常运行起来了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正常运行起来了吗 ?

正常运行的

网友B:
你的工程文件呢?

网友B:
温湿度传感器是不是用的单线传输?

网友C:
你得看看你程序执行状态,看传感器控制部分程序是否正确 数据有没有读出来。

网友D:
先自己检查一下代码是否有设计缺陷啊

网友E:
先自己搞清楚是你显示错误还是采集错误,然后对症下药

网友F:
同意楼上的,一步步调试。我估计是数据处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网友G:
你的传感器文件吗?

网友G:
数据的读写可能存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