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模拟开关采集信号

楼主(2016-12-18):
我用CD4067切换通道 在一端给出5VDC 另一端接受信号 通道导通时就能接收到5V信号 可是有的时候没有导通却也接收到信号 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 各位大神指教啊 稍后上图

楼主:
我纯用CD4067 没有加任何电阻什么的 按图短接时 应该左边八位固定地址和右边固定地址一一导通 现在扫描时出现左边某个地址和右边好几个地址都能接收到信号显示导通 各位有没有知道为什么的 是不是有干扰信号导致误读的

网友A:
不知道你说的有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 有啥特征么?

要注意: 电路是有反应时间的, 模拟开关也是有阻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说的有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 有啥特征么?

要注意: 电路是有反应时间的, 模拟开关也是有阻抗的 ...

反应时间可以反应过来 阻抗也没事 我的是5V电压信号 麻烦大神看下我二楼的图啊 再看下我三楼说的 当一一短接时 应该是左边固定的一个地址位和右边的一个固定地址位导通有信号才对 大神能不能明白我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说的有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 有啥特征么?

要注意: 电路是有反应时间的, 模拟开关也是有阻抗的 ...

或者说我的硬件就是纯CD4067没有任何其他电阻电容什么的可不可行 我只想在通道里传送5V数字信号即可

楼主:
有没有高手知道原因的

网友A:
如果是 5V 的数字信号, 可以用 D 触发器和译码器, 由于带放大驱动, 速度快, 不用考虑线路阻抗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 5V 的数字信号, 可以用 D 触发器和译码器, 由于带放大驱动, 速度快, 不用考虑线路阻抗的影响 ...

不是啊大神 我就想知道我上面那个图纯用CD4067的板子能不能用 要不要加什么电阻电容的 小白不太明白啊

楼主:
有没有大神指导

楼主:
分不够都发不了消息

楼主:
还在故障中 心塞

网友B:
降低输入端阻抗试试,模拟开关的关断阻抗不是很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降低输入端阻抗试试,模拟开关的关断阻抗不是很高的。

输入端就是电源啊 5VDC 这也有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降低输入端阻抗试试,模拟开关的关断阻抗不是很高的。

我什么负载都不用带 直接是5V电压信号穿过通道 那头接收这个信号 这个会产生什么干扰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什么负载都不用带 直接是5V电压信号穿过通道 那头接收这个信号 这个会产生什么干扰吗 ...

你在输入端对地接个10K的电阻到地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输入端对地接个10K的电阻到地试一下

我接了个42.5K电阻到地 这个阻值有没有影响的 还有个问题 下拉到底是到实际的大地还是我电源输出的相对地即5V输出负极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接了个42.5K电阻到地 这个阻值有没有影响的 还有个问题 下拉到底是到实际的大地还是我电源输出的相对地 ...

稍微大了点。要不你一个个试吧。10K应该够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接了个42.5K电阻到地 这个阻值有没有影响的 还有个问题 下拉到底是到实际的大地还是我电源输出的相对地 ...

此处的地指电源的负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稍微大了点。要不你一个个试吧。10K应该够

电阻大了会没效果吗??

网友B:
输入端的阻抗一般比较大,跟模拟开关关断的阻抗在同一个等级。这样信号就存在分压的效果。
所以这个电阻不要太大,100K以内吧。10K是个比较标准的值。

网友B:
如果要更深入的分析,则要看输入端和模拟开关的泄露电流是多少。这个指标更加重要一些,一般在1ua以内。这个电流足以在输入端阻抗上生成电压了。

网友C:
我觉得不应该吧,是不是买到不好的芯片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端的阻抗一般比较大,跟模拟开关关断的阻抗在同一个等级。这样信号就存在分压的效果。
所以这个电阻不 ...

加了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不应该吧,是不是买到不好的芯片了呢?

对吧 我也觉得原理没有任何问题 怀疑是板子或者芯片的问题

网友D:
降低输入端阻抗试试,模拟开关的关断阻抗不是很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