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请教关于pic18f26k80 AD转换,测量和参考电压通道选择问题

楼主(2016-12-18):
pic18f26k80单片机,5V供电,使用外部电压参考,单通道测量。
VREF+应该选择AN3管腿,VREF-是要选择AN2,还是可以选择VSS?我看到PDF文档里面,框图中VREF-可以连到VSS,ADCON1寄存器说明里却只能连到AVSS,而pic18f26k80单片机没有AVSS管脚,也不知道哪里错了。
AD单通道测量,测量输入信号的反向通道是连接到AN2吗?框图和ADCON1寄存器说明里可以连到AVSS,pic18f26k80单片机没有AVSS管脚,怎么回事啊。
要使用4个通道测量,可以任意选择,还是必须从小到大号顺序选呢?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IluDngZFP2RhkwF7pa7
你参考一下这个吧,我没用过你这个片子,感觉vref-应该是接vss,至于通道嘛,可以任意选择,不需要按顺序来。

楼主:
刚才打了技术支持电话,说AVss和Vss在单片机内部是连通的,18f26k80只有Vss没有Avss,感觉这么做,12位AD测量精度不行啊,例如地线上电流比较大的情况。
AD输入通道可以随便选择。

楼主:
还是Vref-接到AN2靠谱。

楼主:
感觉技术支持说错了,AVss和Vss在单片机内部是否连通他们也不知道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才打了技术支持电话,说AVss和Vss在单片机内部是连通的,18f26k80只有Vss没有Avss,感觉这么做,12位AD测 ...

这个,需要地线分开比较好,否则你再多AVSS都没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觉技术支持说错了,AVss和Vss在单片机内部是否连通他们也不知道

AVSS(如果有的话)和VSS是分开的,不过中间可能有电阻,

楼主:
是的.数字地和模拟地还是分开好,发现官方的手册也有错误啊,或者我没看懂?

网友C(2017-07-21):
楼主我的qq  565644202 能加个qq好友不?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觉技术支持说错了,AVss和Vss在单片机内部是否连通他们也不知道

PIC的什么技术支持呢?

网友E:
这个系列的要64引脚以上才有AVSS,28脚,40或44脚都是AVSS和VSS通用,VREF-是测量AD通道的低电位和VCC不一致的时候才用到,也就是差分输入时。我们一般使用测量模拟电压时都和供电用的同一电源。我认为这个很好理解不用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