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求助,关于ADS1299的偏置驱动信号引脚的问题

楼主(2016-12-18):
楼主最近需要做一个多通道生理信号采集系统,根据要求,最后芯片选型为ADS1299-4。
由于我是第一次做这方面的东西,很多概念还不是很懂,在看ADS1299的datasheet的时候,关于Bias drive signal这一系列引脚有些摸不着头脑,查了相关国内外的网站也是似懂非懂,因此想在这里请教一下。

1.所谓Bias drive signal的具体含义到底该怎么理解?以前只听说过偏置电流,偏置电压。偏置驱动信号这一概念真的是闻所未闻。

2.Bias drive signal的具体作用是什么?下图为datasheet中给出的参考电路,取1,2,3通道中的差模信号总和送到通道8的负端,是在是看不出这样处理到底有什么作用,还想请各位高人指点一二。

网友A:
内 部 还 集成 有 偏 置 驱 动 放 大 器 , 可 以 有 效 抑 制 共 模 干 扰 噪声。没用过这类的ad,但是看资料,是用来抗干扰的。可以看看这几个资料。里面有讲解的,不过没细究细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 部 还 集成 有 偏 置 驱 动 放 大 器 , 可 以 有 效 抑 制 共 模 干 扰 噪声。没用过这类的ad,但是看 ...

多谢了,资料我基本都看过了,这个引脚怎么用我明白,但其基本的原理我还是搞不懂。

网友B:
我觉得多看看模拟的书籍,涉及到基本的运放电路。看运放的书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多看看模拟的书籍,涉及到基本的运放电路。看运放的书试试吧

多谢指导

网友C(2018-11-14):
这个板子怎么使用呀。。。从接线到软件都不懂,不知道如何入门

网友D(2019-05-01):
楼主,你好,我目前也在使用ADS1299-4做一款生理信号采集仪器的研发,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初次上电时ADS1299配置寄存器总是错误,不知道你是否遇见过这个问题?期待您的回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