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工程师问题汇总

楼主(2016-12-18):
如何选择外部时钟?  DSP的内部指令周期较高,外部晶振的主频不够,因此DSP大多数片内均有PLL。但每个系列不尽相同。
       1)TMS320C2000系列:  TMS320C20x:PLL可以÷2,×1,×2和×4,因此外部时钟可以为5MHz-40MHz。  TMS320F240:PLL可以÷2,×1,×1.5,×2,×2.5,×3,×4,×4.5,×5和×9,因此外部时钟可以为2.22MHz-40MHz。  TMS320F241/C242/F243:PLL可以×4,因此外部时钟为5MHz。 TMS320LF24xx:PLL可以由RC调节,因此外部时钟为4MHz-20MHz。  TMS320LF24xxA:PLL可以由RC调节,因此外部时钟为4MHz-20MHz。
       2)TMS320C3x系列:  TMS320C3x:没有PLL,因此外部主频为工作频率的2倍。  TMS320VC33:PLL可以÷2,×1,×5,因此外部主频可以为12MHz-100MHz。
       3)TMS320C5000系列:  TMS320VC54xx:PLL可以÷4,÷2,×1-32,因此外部主频可以为0.625MHz-50MHz。  TMS320VC55xx:PLL可以÷4,÷2,×1-32,因此外部主频可以为6.25MHz-300MHz。
       4)TMS320C6000系列:  TMS320C62xx:PLL可以×1,×4,×6,×7,×8,×9,×10和×11,因此外部主频可以为11.8MHz-300MHz。
       TMS320C67xx:PLL可以×1和×4,因此外部主频可以为12.5MHz-230MHz。  TMS320C64xx:PLL可以×1,×6和×12,因此外部主频可以为30MHz-720MHz 软件等待的如何使用?  DSP的指令周期较快,访问慢速存储器或外设时需加入等待。等待分硬件等待和软件等待,每一个系列的等待不完全相同。
       1)对于C2000系列: 硬件等待信号为READY,高电平时不等待。 软件等待由WSGR寄存器决定,可以加入最多7个等待。其中程序存储器和数据存储器及I/O可以分别设置。
       2)对于C3x系列: 硬件等待信号为/RDY,低电平是不等待。 软件等待由总线控制寄存器中的SWW和WTCNY决定,可以加入最多7个等待,但等待是不分段的,除了片内之外全空间有效。
       3)对于C5000系列: 硬件等待信号为READY,高电平时不等待。 软件等待由SWWCR和SWWSR寄存器决定,可以加入最多14个等待。其中程序存储器、控制程序存储器和数据存储器及I/O可以分别设置。
       4)对于C6000系列(只限于非同步存储器或外设): 硬件等待信号为ARDY,高电平时不等待。 软件等待由外部存储器接口控制寄存器决定,总线访问外部存储器或设备的时序可以设置,可以方便的同异步的存储器或外设接口。
      仿真工作正常对于DSP的基本要求
      1)DSP电源和地连接正确。
      2)DSP时钟正确。
      3)DSP的主要控制信号,如RS和HOLD信号接高电平。
      4)C2000的watchdog关掉。
      5)不可屏蔽中断NMI上拉高电平。
      CCS或Emurst运行时提示“Can't Initialize Target DSP”
      1)仿真器连接是否正常?
      2)仿真器的I/O设置是否正确?
      3)XDSPP仿真器的电源是否正确?
      4)目标系统是否正确?
      5)仿真器是否正常?
      6)DSP工作的基本条件是否具备。
      建议使用目标板测试。  为什么CCS需要安装Driver?  CCS是开放的软件平台,它可以支持不同的硬件接口,因此不同的硬件接口必须通过标准的Driver同CCS连接。  Driver安装的常见问题?  请认真阅读“安装手册”和Driver盘中的Readme。
      1)对于SEED-XDS,安装Readme中的步骤,将I/O口设为240/280/320/340。
      2)对于SEED-XDSPP,安装Readme中的步骤,将I/O口设为378或278。
      3)对于SEED-XDSUSB,必须连接目标板,安装Readme中的步骤,将I/O口设为A,USB连接后,主机将自动激活相应的Driver。
      4)对于SEED-XDSPCI,安装Readme中的步骤,将I/O口设为240,PCI接口板插入主机后,主机将自动激活相应的Driver。
      5)对于Simulator,需要选择不同的CFG文件,以模拟不同的DSP。
      6)对于C5402 DSK,将I/O口设为请认真阅读“安装手册”和Driver盘中的Readme。
      1)对于SEED-XDS,安装Readme中的步骤,将I/O口设为240/280/320/340。
      2)对于SEED-XDSPP,安装Readme中的步骤,将I/O口设为378或278。注意主机BIOS中并口的型式必须同xds510pp.ini中一致。
      3)对于SEED-XDSUSB,必须连接目标板,安装Readme中的步骤,将I/O口设为240/280/320/340,USB连接后,主机将自动激活相应的Driver。
      4)对于SEED-XDSPCI,安装Readme中的步骤,将I/O口设为240/280/320/340,PCI接口板插入主机后,主机将自动激活相应的Driver。
      5)对于Simulator,需要选择不同的CFG文件,以模拟不同的DSP。
      6)对于C5402 DSK,将I/O口设为378或278。
      7)对于C6211/6711 DSK,将I/O口设为378或278。
      8)对于C6201/C6701 EVM,将I/O口设为0。
      Link的cmd文件的作用是什么?  Link的cmd文件用于DSP代码的定位。由于DSP的编译器的编译结果是未定位的,DSP没有操作系统来定位执行代码,每个客户设计的DSP系统的配置也不尽相同,因此需要用户自己定义代码的安装位置。以C5000为例,基本格式为:  -o sample.out  -m sample.map  -stack 100  sample.obj meminit.obj  -l rts.lib  MEMORY {  PAGE 0: VECT: origin = 0xff80, length 0x80  PAGE 0: PROG: origin = 0x2000, length 0x400  PAGE 1: DATA: origin = 0x800, length 0x400  }  SECTIONS {  .vectors : {} >ROG PAGE 0  .text : {} >ROG PAGE 0  .data : {} >ROG PAGE 0  .cinit : {} >ROG PAGE 0  .bss : {} >DATA PAGE 1  }  如何将OUT文件转换为16进制的文件格式?  DSP的开发软件集成了一个程序,可以从执行文件OUT转换到编程器可以接受的格式,使得编程器可以用次文件烧写EPROM或Flash。对于C2000的程序为DSPHEX;对于C3x程序为HEX30;对于C54x程序为HEX500;对于C55x程序为HEX55;对于C6x程序为Hex6x。以C32为例,基本格式为:  sample.out  -x  -memwidth 8  -bootorg 900000h  -iostrb 0h  -strb0 03f0000h  -strb1 01f0000h  -o sample.hex  ROMS {  EPROM: org = 0x900000,len=0x02000,romwidth=8  }  SECTIONS {  .text: paddr=boot  .data: paddr=boo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