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段向量的一些心得与问题

楼主(2016-12-18):
中断向量表的编写    .ref    _bad_trap    ; 这个标号外部没有定义,为什么还用.ref,而不是用..global?        .ref           _c_int0     ; entry point to the code .sect        "vectors"                                ;自定义段名 _vector:                                                 ;向量表地址标识 RSVECT    B    _c_int0    ;_c_int0复位程序入口地址 INT1                  B    _bad_trap        ;没有用到的中断跳转到非法中断陷阱 INT2        B    _bad_trap        ;前面的标号INT2只是为了让人更容易理解是这是什                                        ;么中断的向量,还是有其它的什么用处? INT3                  B    PM6                ;有用到的中断,则写其实际中断的地址或标号 INT4                  B    _bad_trap        ; PM 8        Int level 4                7 INT5                  B    _bad_trap        ; PM A        Int level 5                8 INT6                  B    _bad_trap        ; PM C        Int level 6                9 …….        .end    PAGE 0 :                                         /* program memory */          VECS: origin = 00000h, length = 0007Fh vectors   :          > VECS PAGE = 0 这样就可以正确装入中断向量表 CPU中断向量地址和外设中断向量PIV有什么不同?什么是外设中断向量PIV? 中断的优先级是否固定不可变,还是说书中列出的是默认的优先级? ADC、外部引脚、SPI、SCI、CAN邮箱、CAN错误有高低优先级选择,其它的优先级固定。 为什么同一个中断源里的中断还有不同的中断优先级?进的是同一个中断程序,不同优先级有什么作用? 2008-2-27 按例子改的lf2406a中断向量表: ;  ssembly language code, vectors for test code on TMS320C2406 ;  filename:        Vectors.asm                                                   */ ;  original:        02/27/2008   by: CQ                                                   */ ;  last update: 02/27/2008   by: CQ                                                      */                                                                    .ref    _bad_trap   ; illegal trap        .ref           int0     ; entry point to the code        .global        _vector                            ; also check the conditional compile in                            ; scidrv.c and scidrv.h        .sect        "vectors" _vector:  RSVECT      B    int0             ;复位 INT1                  B    _bad_trap        ; 外部中断1                                                        DPINTA         EVA功率驱动保护引脚中断                                                        DPINTB         EVB功率驱动保护引脚中断                                                        ;ADCINT                高优先级                                                         ;XINT1                高优先级                                                        ;XINT2                高优先级 外部引脚中断                                                        ;SPIINT                高优先级                                                        ;RXINT                 高优先级 SCI接收中断                                                        ;TXINT                 高优先级 SCI发送中断                                                        ;CANMBINT        高优先级 CAN邮箱中断                                                                ;CANERINT        高优先级 CAN错误中断                                                                         INT2                  B    _bad_trap        ;外部中断1                                                        ;CMP1INT                         比较器中断                                                        ;CMP2INT                                                        ;CMP3INT                                                        ;TIPINT                                 定时器1周期中断                                                        ;T1CINT                                 定时器1比较中断                                                        ;T1UFINT                         定时器1下溢中断                                                        ;T1OFINT                         定时器1上溢中断                                                        ;CMP4INT                                                        ;CMP5INT                                                        ;CMP6INT                                                        ;T3PINT                                                        ;T3CINT                                                        ;T3UFINT                                                        ;T3OFINT                 INT3                  B    _bad_trap        ;外部中断3                                                        ;T2PINT                                                        ;T2CINT                                                        ;T2UFINT                                                        ;T2OFINT                                                        ;T4PINT                                                        ;T4CINT                                                        ;T4UFINT                                                        ;T4OFINT                 INT4                  B    _bad_trap        ;外部中断4                                                        ;CAP1INT        捕获中断1                                                        ;CAP2INT                                                        ;CAP3INT                                                        ;CAP4INT                                                        ;CAP5INT                                                        ;CAP6INT INT5                  B    _bad_trap        ;外部中断5                                                        ;SPIINT                低优先级                                                        ;RXINT                 低优先级 SCI接收中断                                                        ;TXINT                 低优先级 SCI发送中断                                                        ;CANMBINT        低优先级 CAN邮箱中断                                                        ;CANERINT        低优先级 CAN错误中断                                                                                                    INT6                  B    _bad_trap        ;外部中断6                                                        ;ADCINT                低优先级                                                         ;XINT1                低优先级 外部引脚中断                                                  ;XINT2                低优先级 外部引脚中断 RESERVED    B    _bad_trap  ;保留,分析中断用 SW_INT8           B    _bad_trap        ;软件中断8~16 SW_INT9           B    _bad_trap        ; SW_INT10          B    _bad_trap        ; SW_INT11          B    _bad_trap        ; SW_INT12          B    _bad_trap        ; SW_INT13          B    _bad_trap        ; SW_INT14          B    _bad_trap        ; SW_INT15          B    _bad_trap        ; SW_INT16          B    _bad_trap        ; TRAP                  B    _bad_trap        ;TRAP指令中断 NMI                        B    _bad_trap        ;不可屏蔽软中断 EMU_TRAP          B    _bad_trap        ;用于仿真 SW_INT20          B    _bad_trap        ;软件中20~31 SW_INT21          B    _bad_trap        ; SW_INT22          B    _bad_trap        ; SW_INT23          B    _bad_trap        ;  SW_INT24          B    _bad_trap        ; SW_INT25          B    _bad_trap        ; SW_INT26          B    _bad_trap        ; SW_INT27          B    _bad_trap        ; SW_INT28          B    _bad_trap        ; SW_INT29          B    _bad_trap        ; SW_INT30          B    _bad_trap        ; SW_INT31          B    _bad_tra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