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四个二阶滤波电路

楼主(2016-12-18):
我纠结了好久的东西终于搞懂一点儿,如果你也在纠结希望能帮到你。不喜勿喷。

楼主:
就是传递函数的推导有些麻烦。

楼主:
图片是PDF截取的

网友A:
这个刚退出来个分析结果,设计才刚刚拉开帷幕!
既然分析的目的是为了设计,而设计是由指标确定元件值,所以分析到此,图中就必须用指标表示元器件值了。
比如第一个图,R1=R2=1,C1=C2=1,即这4个元件都取数值1,Rb=1,Ra=2-1/Q,严格来说,分析到这一步,分析才算结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刚退出来个分析结果,设计才刚刚拉开帷幕!
既然分析的目的是为了设计,而设计是由指标确定元件值,所 ...

谢谢指点,,我也是研究了好几天才研究通,个人水平不高,发帖有些马虎,下次一定注意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我也是研究了好几天才研究通,个人水平不高,发帖有些马虎,下次一定注意 ...

我的意思是说,设计是们学问,不是平常理解的那样,就是分析逆过程,绝对不是这样,虽然课本中有这种示俐。
此外,这几个原理图,其实全都是SK架构,包括所谓MFB。这牵扯到滤波器分类,两大类,一类是OP,一类是NIC,其中RC+OP+反馈=SK
第2图末尾2段黑字,那个是上世纪60年代mitra提出的所谓RC-CR变换概念,虽然工程师可以照计行事,但这个不是精华,这地方精华是频率变换技术,应该把学习重心放这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说,设计是们学问,不是平常理解的那样,就是分析逆过程,绝对不是这样,虽然课本中有这种示俐 ...

地方精华是频率变换技术,应该把学习重心放这儿
上面这句话怎么说?频率变换技术是指什么?频谱?傅立叶的展开?

网友C:
看不明白

楼主:
哪儿看不明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地方精华是频率变换技术,应该把学习重心放这儿
上面这句话怎么说?频率变换技术是指什么?频谱?傅立叶的展 ...

频率变换,简单地说就是坐标变换。
将一个低通滤波器的频率坐标翻转——0变成无穷大,无穷大变成0,那么低通就变成高通。数学上就是做一个f->1/f的变换。
依此类推,将一个低通的频率坐标向左拓展到负无穷大,同时在负频率上也作出与正频率一样的频率特性曲线,然后将整个曲线“压缩”到正频率范围,就变成带通。
将高通也做一个类似的“扩展-压缩”就变成了带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