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解决方案.

楼主(2016-12-18):
想象一个半球,半球内外面可以贴东西. 球心到球表面有一根探针,探测上可以放传感器.探针和球表面是接近但非接触的.

问题:如何尽可能准确地知道探针指向的位置??

我尝试找带有磁性阵列的软薄膜覆盖在求表面上,然后探针用磁头感应去取. 但是找不到这样的薄膜.
请教各位了!任何可能的方案欢迎讨论.万分感谢!

楼主:
不一定要非接触式的,只要不严重影响探针灵活度.

网友A:
哪就挖针上放磁铁,    半球表现放,霍尔传感器, 几个传感器就能定位出位置了, 当然也要看看你的定位精度

网友B:
在探针上装编码器。只要确定了起始位置后,探针的运动可以由编码器测量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探针上装编码器。只要确定了起始位置后,探针的运动可以由编码器测量出来。 ...

具体怎么测?

网友B:
就像机械手一样,装3个相互垂直的编码器。然后确定球面与探针在起始位置时编码器的值。
然后,探针的运动转换为编码器的值,根据值的变化就可以计算出相当于起始位置的变化位置。进而得到探针在球面的位置。
这个只是方案,具体怎么做我也不知道。

网友C:
免费寻求设计方案的好方法啊

网友D:
目测要做球形机器人啊

网友E:
楼主给出的条件太过宽泛,还是说说具体应用吧,否则方案可未必合适。

网友F:
参考光电鼠标

网友G:
探针上直接装个三轴加速度传感器也行吧,然后跟建模数据对比就知道方位了不。

网友:
可以把探针装在摇杆上,就像手柄一样,校准一下就能测出位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