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放电电流控制电路我看不懂

楼主(2016-12-19):
这是一个放电电流控制电路,图IDA是C8051F410电流输出的一个端口 ,KZ位控制放电电流的控制端,当KZ=1是,运放放电过程停止,KZ=0是放电允许,IDA可以控制流过R16的电流。我想请问这里的IDA和kz怎么实现控制过程的,想不明白,请大神赐教。

网友A:
这是一个标准的恒流源控制电路.不过你的运放的1脚与3脚接反了!
原理很简单:就是根据运放的虚断与虚断分析,假设运放1的电位是V1,3的电位是V3;那么,根据虚短的原理,V1约等于V3;在KZ=1的情况下,无论你的IDA如何设置,那怕是最大的值,经过R17与R26分压后得到的V1值都小于KZ经过D5达到V3的电压值,那么,运放输出的是低电平,NPN三极管是截止的,所以;你的电流就不可能流过来;相反,如果KZ=0,那么,一旦设置足够的IDA,也就是DAC对应的电压值,比如1V,那么,可以推导出来,流过R16的值就是V1/R16;应该R19虽然也返回去了部分,但是它的阻抗非常大,几乎为0.而D5又是反向,不可能导通;所以,改变V1的值就是改变了对应电流的大小;IDA就是DAC的对应输出电压;
其实, 你可以通过仿真软件仿真也可以得到效果的,比如LTSpice软件或者PROTEUS软件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标准的恒流源控制电路.不过你的运放的1脚与3脚接反了!
原理很简单:就是根据运放的虚断与虚断分析 ...

"经过R17与R26分压后得到的V1值都小于KZ经过D5达到V3的电压值,那么,运放输出的是低电平”这句话是把运放看做比较器来看的把。我研究恒流源的时候就是按虚短虚断算的。包括KZ=0时,D5截止,你怎么算到U+=UR16的电压的,能帮我解释一下 吗啊?真的不懂,麻烦

根据运放“虚断”,R19没有电流流过,因此电阻R19的电压降为0,也就是说电阻R19左右两端对地电压相等。故U+=U-(“虚短”)=UR16。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经过R17与R26分压后得到的V1值都小于KZ经过D5达到V3的电压值,那么,运放输出的是低电平”这句话是把运 ...

XMAR已经给你点评了。这个希望你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