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A657 光电转换产生自激

楼主(2016-12-19):
我按照OPA657的Datasheet仿真了其光电转换原理图,其中跨阻为20K,电容为1pF,电流信号幅度为10uA,频率为2.5M Hz 。仿真的瞬时特性和交流传输特性如图所示:

但是,我按照这个参数在实验板焊接电路,发现输出信号为10多M Hz自激信号,PIN也不起作用。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求各位解答,谢谢。

楼主:
各位大神们帮忙看看,实在找不出问题所在。

网友A:
@airwill 帮看看这个电路

网友B:
我看了, 电路很简单, 没得问题, 问题应该在板上.
这个电路直接输入口对输入电流, 信号很弱, 是很容易受干扰的.

干扰和噪声是罪魁祸首
怎么提供稳定干净的电源. 以及避免电路的寄生阻容的影响. 恐怕就这样的测试版不容易达到这个测试要求

网友C:
楼主的什么仿真软件,用DXP能做仿真吗

楼主:
用的是德州仪器出的TINA.

网友D:
我曾经碰到您一样的问题,在弄脉冲光纤激光器开发的时候碰到的,比如100M的信号,怎么PIN管就不起作用了,使用高达G级的运放,出来就是自激及相位慢速漂移等等问题,回到你的问题:
第一:你的pin管是否是高速pin管(1ns)?如果是,建议你选择慢速的,比如3-5ns级脉宽的;
第二:与您PIN管并联的电容取消不用!
第三:根据看OPA,你的20k电阻选用是否太大;而且要评估一下运放的压摆率是否足够;
第四:你的阻抗选用是否合适?
第五:你的PIN管在电源中需要反接才能工作;
第六:最核心的,高速信号不是低速,你这样接线,不遵循高速信号布线,不自激也没有别的出路了。我没有看到你的原理图,所以,根据我的经验,你应该是线路布局电容引起的自激.
第七:我这里有现场的你这样的电路板,我使用的是LTC2572芯片,曾经也是这样连线引起了自激;

楼主:
我现在主要怀疑洞洞板产生的寄生参数太大,接下来想做PCB板看是否有改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现在主要怀疑洞洞板产生的寄生参数太大,接下来想做PCB板看是否有改善。 ...

楼主,你是做什么应用?测量功率还是做触发?

网友E:
我觉得是洞洞板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是做什么应用?测量功率还是做触发?

我现在是做光电转换的,PIN接收高频光信号,然后放大。

网友F:
用DXP能做仿真吗

DXP怎么做仿真?还没用过

楼主(2017-03-27):
最后总结一下,电阻一般有0.2P的寄生电容,OPA657对反馈电容特别敏感,取值时一定要把这个考虑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