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思考:电路理论为何非要和正弦过不去?

楼主(2016-12-19):
如题,正弦在电子网络中为什么这么重要?

原因之一的傅里叶级数就不要再说了!省的有些大师去给大家复习信号与系统!

网友A:
学过线代的就明白,是一个基,正交。不同频率的相*,积分等于0,代表是正交。是我的非科学严格的表述。

网友B:
我想,肯定不全是数学上的原因。正交函数集、完备函数集多的是,况且,在一定条件下,正弦(余弦)函数,也不一定是处理起来最简单的。

我想,第一,是我们人的原因,我们的感受,对正弦函数最亲切。听觉,可以根据正弦函数的频率辨别声音;视觉,可以根据正弦函数的频率辨别颜色。

我想,第二,是电路元件的原因,它们对正弦函数的感受也最亲切,如果是正弦信号,它们能够细致地感知频率和相位。如果给出一大堆沃尔什函数,这些电路元件就只会犯楞了。

楼主:
正弦信号通过所有的线性网络,正弦稳态时,输出波形的形状是输入波形精确复制,电路只能改变其幅度和相角,这种保持波形的特性是正弦特有的,其他周期波形都不具备。正弦波这种独特魅力让人跟他过不去!

楼主:
一般来说,微分趋向于变的尖锐,而积分是光滑,但正弦波不管积分或微分多少次,都不会改变形状。

最后一个原因是正弦波本身就是最自然的一种模块,最简单的物理系统也在维持正弦震荡,钟摆就是简谐或正弦运动。即正弦波自然常见。

网友C:
是不是因为正弦波在频域的特性啊?

网友D:
电磁场也是以学正弦波为最重要的,中学物理也教过的 呵呵。。。

网友E:
1.实际应用中,发电机产生的电即,我们的市电就是正弦量,经过降压,整流,滤波,稳压,得到直流
2.欧拉公式,e^(ia)=cosa+isina,引出相量,

网友F:
我的理解,当然不是严格意义的。有违我们接受的唯物主义常识了。
现代物理学发展已经说明了物质形态的本质其实是波动。正弦波是波动的最基本形态,所以复杂的状态是不同频率、幅度、相位的正弦波的叠加。当然也许有三维的正弦波,比如电磁场的圆极化天线的电磁波的传输就是螺旋正弦传输,但是二维投影还是正弦波。

网友F:
从复频域角度理解,正弦波的导数和积分还是正弦波,只是相位旋转了90度。
时域求导微分变换到复频域就变成简单的代数运算乘以S或除以S,二阶系统就变成S^2。

网友G:
因为发电机?

网友H(2017-01-18):
二阶微分方程
y''+py'+qy=0
自然形态的力学(加速度或者物质弹性)模型或者电路里面的LCR,要是对Y求解,这个数要求它的二阶微分加上一阶微分再加上它的线性,结果等于0,那么符合这个解的因子必然含有e,从求导过程中可知,e在这里必然带上指数形式,而这个形式跟正弦就挂钩了,e所谓的自然数概念大致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