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买的板用不起来

楼主(2016-12-19):
12月13日网购一块NV32F100开发板15日到,调试了几天无法连接,不识别。我的系统是WIN10 64位,  MDK5.22,J-LINK V8 SEGGER 是6.10, ST-LINK V1 固件版本V1J12S3.
按照网上的方法都是试了一遍用 ST-LINK能识别芯片不能下载,用J-LINK识别不了芯片,换了一台电脑WINXP MDK5.17依旧,是系统问题还是板的问题?如果芯片坏了为何又能识别出来。

楼主:
12月13日网购一块NV32F100开发板15日到,调试了几天无法连接,不识别。我的系统是WIN10 64位,  MDK5.22,J-LINK V8 SEGGER 是6.10, ST-LINK V1 固件版本V1J12S3.
按照网上的方法都是试了一遍用 ST-LINK能识别芯片不能下载,用J-LINK识别不了芯片

网友A:
是ST的片子吗,还有硬件检查完好吗

楼主:
NV32有串口下载的方式吗?用STM32芯片出错时用串口擦除就可以恢复。

楼主:
芯片是NV32F100FL64

楼主:
终于解锁成功,我到NAVOTA QQ群里下载了 Navota芯片解锁教程 把芯片解锁了。

网友B:
买了板子用不了,最好直接找卖家

网友C:
新片子都会被锁掉,拆机件吗?

网友D:
终于解锁成功,我到NAVOTA QQ群里下载了 Navota芯片解锁教程 把芯片解锁了。
那个群有?也去下载一个

楼主:
芯片被锁是芯片自身原因,每种芯片都有自身弱点,加入NAVOTA QQ群 Navota芯片解锁教程有详细介绍为何会被锁死。

网友E:
第一见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F(2017-06-03):
你好,我的板子芯片也被锁死了,能不能把教程发上来或者告知QQ群号码也行,先谢啦

网友G:
Navota 技术交流群 123763203

网友H:
引用 楼主:
芯片被锁是芯片自身原因,每种芯片都有自身弱点,加入NAVOTA QQ群 Navota芯片解锁教程有详细介绍为何会被锁 ...

买来就是锁死的,还是后续自己的操作导致锁死的?

楼主:
已经解决了买来就是锁死的,到论坛去找到了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