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四则运算器设计

楼主(2016-12-19):
(无正文)

楼主: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cd.h"
#include "key.h"

int main(void)
{

        u8 lcd_id[12];
        delay_init();
        uart_init(9600);
        LED_Init();
         LCD_Init();
         KEY_Init();
        sprintf((char*)lcd_id,"LCD ID:%04X",lcddev.id);
          while(1)
        {
                BACK_COLOR=WHITE;
          POINT_COLOR = BLACK;
                LCD_DrawLine(0,0,240,0);
                LCD_DrawLine(0,0,0,320);
          LCD_DrawLine(240,0,240,320);
          LCD_DrawLine(0,80,240,80);
                LCD_DrawLine(0,140,180,140);
                LCD_DrawLine(0,200,240,200);
                LCD_DrawLine(0,260,180,260);
                LCD_DrawLine(0,320,240,320);
                LCD_DrawLine(60,80,60,320);
                LCD_DrawLine(120,80,120,320);
                LCD_DrawLine(180,80,180,320);
                LCD_ShowString(20,100,360,360,24,"7");
                LCD_ShowString(80,100,360,360,24,"8");
                LCD_ShowString(140,100,360,360,24,"9");
                LCD_ShowString(20,160,360,360,24,"4");
                LCD_ShowString(80,160,360,360,24,"5");
                LCD_ShowString(140,160,360,360,24,"6");
                LCD_ShowString(20,220,360,360,24,"1");
                LCD_ShowString(80,220,360,360,24,"2");
                LCD_ShowString(140,220,360,360,24,"3");
                LCD_ShowString(20,280,360,360,24,"0");
                LCD_ShowString(80,280,360,360,24,"*");
                LCD_ShowString(140,280,360,360,24,"/");
                LCD_ShowString(200,120,360,360,24,"+");
                LCD_ShowString(200,240,360,360,24,"-");

        }

}
写了半天才画出计算器的基本框架,不知道按键控制的具体函数,按键按下去怎么让它显示在屏幕上具体数字符号上有闪烁之类,还有算法程序,求指教。

网友A:
每个按键都有回掉函数,按下不同按键,执行相应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