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xilinx fpga复位问题

楼主(2016-12-19):
请教大家一个关于FPGA复位问题,对于代码中常编写的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中的rst_n是连接外部复位引脚的吧,
但是从我这电路图中看,并没有连rst_n管脚,只有一个外部管脚连接到 PROGRAM_B_2管脚,
问题:

1,这个管脚输入不需要写入语言代码中吧?(我给分配管脚时,无法锁定);
2,是不是意味着这没有外部复位,所以就不能使用rst_n?
谢谢!

网友A:
rst_n是要写到always模块中的模块复位信号
PROGRAM_B是整个FPGA系统的固件烧录用信号
1、PROGRAM_B无需写入代码中
2、rst_n并不是固定引脚,完全是自定义的IO口;
always @ (posedge clk of negedge rst_n)
if ( ~rst_n)
(初始化内容)

网友B:
rst_n就是普通IO管脚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rst_n是要写到always模块中的模块复位信号
PROGRAM_B是整个FPGA系统的固件烧录用信号
1、PROGRAM_B无需写入 ...

谢谢你,如果没有外部复位就不能用RST_N,是这样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rst_n就是普通IO管脚哦,

恩,谢谢你

网友C:
一定要有复位信号,
但电路图上可能不是这个名称,所以误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定要有复位信号,
但电路图上可能不是这个名称,所以误会了。

恩,谢谢,我在好好看看,管脚实在太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谢谢,我在好好看看,管脚实在太多了,

不错,必须要有reset信号,不然设计的系统无法复位;
FPGA管脚很多,好比单片机IO也可以有很多,但根据实际用途进行自己的定义
多看些基础程序,你会有收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必须要有reset信号,不然设计的系统无法复位;
FPGA管脚很多,好比单片机IO也可以有很多,但根据实 ...

恩,谢谢你,我检查了很多遍,实在是没有复位管脚,有个复位电路连接的是STM32,
你觉得有没有这种可能,STM32复位后就会给FPGA发送复位信号进行复位(STM32有个复位信号连接到FPGA的PROGRAM_B_2管脚),因为只有STM32给FPGA发送数据后,FPGA才能实现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谢谢你,我检查了很多遍,实在是没有复位管脚,有个复位电路连接的是STM32,
你觉得有没有这种可能, ...

个人觉得你进入“rst”误区了,FPGA复位有两种,一种可以理解软复位,一种硬复位。硬复位,就是fpga专用的program_b引脚,一旦重置,所烧录fpga的文件就被清空,这时候fpga就无法实现任何功能了。另一种软复位,软复位用一个任何信号充当复位信号。fpga不像单片机,可以对单片机赋初始化的值,FPGA一般模块初始化时候,习惯是外部给一个触发信号或电平去充当复位的功能,那这样一个人为触发的信号必定是直联FPGA普通IO上,而并不是一个专用的复位脚。说了这么多,归纳下,但凡任何设计里的复位信号,必定都是直联普通IO,且这只是个普通触发信号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你进入“rst”误区了,FPGA复位有两种,一种可以理解软复位,一种硬复位。硬复位,就是fpga专用 ...

十分感谢你,看来需要学习还有很多啊,等我自己再好好在研究下,希望以后有问题可以再问你。谢谢!

网友D:
写几个小程序调试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