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编译问题

楼主(2016-12-19):
客户提供的iar工程,配置和一般的iar工程差不多,就是有以一点不同

但是这样编译到最后会出现错误,可以生成.out文件,但不能生成bin文件

当把那个配置改成和一般iar工程配置一样,可以生成bin文件,但bin特别大超过了500M,.out文件只有500k左右,
生成的bin文件纸开头和结尾的两段不是0,中间的全是0

网友A:
貌似不是ti的mcu啊

楼主:
不是 ,是atmel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