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想问下下图这个布局是怎么操作的?

楼主(2016-12-19):
这种多个相同模块的器件是不 是在布局的时候是一个一个的对?还是有什么好的方法?

。AD

网友A:
有专用的模块复制

网友A:
给你一个参考资料。

网友B:
很明显你发的图是一个个对的。走线布局都有很细微的差别。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给你一个参考资料。

给力的资料~拿走了 哈哈

网友D:
模块复用,或者阵列式粘贴时,原理图编号不能如你这样,要一个通道一组,比如第一组都是1XX,第二组都是2XX……,每组里每个相应元件的XX号都相同(用好元件的自动编号功能)。

网友E:
你可以百度参考一下AD的多通道设计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一个参考资料。

3q.3q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明显你发的图是一个个对的。走线布局都有很细微的差别。

我看着都一样,该不会看花眼了?》

楼主:
那PCB怎么复制?

网友F:
可以选中你要复制的 部分,用特殊粘贴功能进行复制

网友G(2017-03-30):
给你赞一个,要想画好一个电路板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