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C8T6 调试和下载程序的问题

楼主(2016-12-19):
我们留了5根线,VCC/GND/SWCLK/SWDIO/RST,用的是ST LINK V2,死活不行。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提示FLASH错误

网友A:
FLASH 的算法是不同的.
你得修改处理器类型到 GD 的器件.
看看坛里的 KEIL 更新文件和使用方法.

网友B:
flash算法,配置什么的,还有stlink是否支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