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负频率的意义

楼主(2016-12-19):
郑君理的<信号与系统>第3版,第98页写到:负频率的出现,完全是数**算的结果,并没有任何物理意义!

楼主:
话敢话到这儿,不能不说虚信号,e^j2pift,是什么意思?

天天推公式,看书看了多少年,要是不清楚意义,白学了。

网友A:
请教:e^j2pift  =con(w*t) + j*sin(w*t),就是角频率为w(w=2pif)余弦波与j*正弦波之和。可这个j如何理解?

楼主:
论坛被这几个大师带坏了,而且是病的不轻那种!

要么扯数学,要么扯物理,就是不扯电路!见着电路就躲者走!
虽然电路跟这二者关系很紧密,但这三者也是分了家的,各人有各人的特点,有各自独特的考虑方式,用哲学的语言说,不就是共有属性和特有属性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e^j2pift  =con(w*t) + j*sin(w*t),就是角频率为w(w=2pif)余弦波与j*正弦波之和。可这个j如何 ...

那这样说吧,在复数域,(x,0)就是x+j0=x,那x和(x,0)两者是什么关系?能不能说相等?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这样说吧,在复数域,(x,0)就是x+j0=x,那x和(x,0)两者是什么关系?能不能说相等?

嗯,好像有点明白,其实x和(x,0)两者是有差别的,一个是实数、一个是复数。就好像一个是标量,一个是矢量。但无论如何这只是数学抽象的理解。j*shin(wt)的物理图像为何?不得要领。J是不是时间上滞后了9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好像有点明白,其实x和(x,0)两者是有差别的,一个是实数、一个是复数。就好像一个是标量,一个是矢 ...

跑数学里找意义,还找图像,这是climb trees for the fish!不然,谁说说x,y物理意义是???

得把数学量引入某一学科,赋予它灵魂,然后才谈意义!

所以,首先得弄清楚,电子学为何要引入复数?为何要引入I/Q信号?

楼主:
大师说:▲ 至于“模仿”,《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中有大量的 实例可以利用。而相关的书籍通常也是根据各种功能的 分类,分章节介绍相应的电路。相关课程还有实验内容 (自学者可以自己做)。

如果这些都学会且经历了,基本的电路设计不该有太多 的问题。当然,涉及到比较专业的东西还得参考专著。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师说:▲ 至于“模仿”,《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中有大量的 实例可以利用。而相关的书籍通常也是根据 ...

学门模拟电路就能设计电路?

大师讲话,现在越来越口无遮拦了,不尊重现实,胡吹乱侃!

楼主:
引用 楼主:
学门模拟电路就能设计电路?

大师讲话,现在越来越口无遮拦了,不尊重现实,胡吹乱侃!

我一看人在论坛吹牛我就生气,╰_╯,也不知怎么地。

模拟电路设计,被业界誉为艺术,这个可不是吹的。
有些人,从来未设计过电路,却天天跑论坛来吹牛,动不动就是如何如何简单。

真金不怕火炼,测试一下就知道,电路架构就不要你们设计了(估计三天三夜也想不出来),只需讲讲下图每个元件如何取值:

楼主:
模电设计师,本科毕业起码得5/6年才能培养起来,即便是硕士也得2/3年,关键是师傅愿不愿意带,还是个事!自己在那瞎摸,干不了2年可能转行了。

上图所示的电路,别说设计了,连看原理估计都看不懂!不信试试?

网友B:
得有人願意耐心學,有人願意耐心教,
前一類人估計沒有,後一類人估計也沒有,在這個煩躁的時代里,難的而且撈不到多少好處的成爲不了主流的。
也許有人真的願意去研究電路,那也只是也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得有人願意耐心學,有人願意耐心教,
前一類人估計沒有,後一類人估計也沒有,在這個煩躁的時代里,難的而 ...

对于工程领域这也算正常,能混到饭吃就够了!
可是这些教书先生也不做深入研究,能看懂点课本就感觉很辉煌了,尾巴翘多高,吹过牛就扬长而去,过把瘾就走,发表些不负责任言论,误人子弟,这就不正常了。

楼主:
今天再来个思考题:棋谚有云,电流源乃广义开路是也!why?

网友C(2017-06-01):
这几天在琢磨负频率,和I路Q路的来龙去脉,请徐老师指点一下,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几天在琢磨负频率,和I路Q路的来龙去脉,请徐老师指点一下,多谢了!

负频率其实就是表示相移!
例如sin(2πft),若f为负,那么sin(2π(-f)t)=sin(2πft-π),可见相移为π!

网友D:
电路中没有负频率,(-f)是数学变量表示。

网友E:
正交下混频 ,RF频率低于本振LO频率 或者 RF频率高于本振LO频率,混频器输出的I 与Q中频 相位差超前90度或者滞后90度,就这样指示出RF相对LO的到的中频是正频差还是负频差

网友E:
正交下混频 ,RF频率低于本振LO频率 或者 RF频率高于本振LO频率,混频器输出的I 与Q中频 相位差超前90度或者滞后90度,就这样指示出RF相对LO得到的中频是正频差还是负频差

网友E:
讨厌各种叫兽,tmd,自以为是的装逼货 实在太多

网友E:
最tmd讨厌各种叫兽

网友F:
我只是路过打酱油的

网友G:
  向量圆映射正弦波形,逆时针为“正”频率,顺时针为“负”频率,负频率其实是数学上的借来合成波形的,就好比我借了你5块钱,资产记账为负5块

网友H(2019-05-10):
hehe.
有意思吗?有意思!

网友I(2020-09-22):
引用 楼主:
我一看人在论坛吹牛我就生气,╰_╯,也不知怎么地。

模拟电路设计,被业界誉为艺术,这个可不是吹的。

这个作为新手的我真的有点看不懂怎么取值,大神能稍微来点实际的帮忙讲讲吗?谢谢